[电源] 第一次使用就炸掉的科麦斯小电磨电源

楼主(2025-04-15):
很久前跟风你们撸了个科麦斯小电磨,就是笔那样捏着,可以换超小的抛光棉头和迷你小锯片那种,估计很多人都记得。我买的时候好像也不便宜,周末在家第一次拿出来用,想切割一下铝合金装饰条,但是力度太小了,苍蝇嗡嗡似的切了几秒,不好使,于是放下,用剪刀剪铝材。突然电源就炸了,吓劳资一跳,剪刀都吓掉地上了差点扎脚上…

下面拆了看看,外观

拆开掉出来很多渣

电路板

倒渣时发现里头还有个小贴片,量一下是个电阻,阻值85欧估计也不准

led已经掉落,齐根断开,可能是烧的也可能是锈的

分析炸机原因,贴片电阻是光耦反馈回路的限流电阻

虚焊脱落,引起电压剧烈升高,低压侧滤波电容击穿鼓胀,高压侧ic长时间超负荷发热击穿,最终短路了,印制保险线炸了,差不多就是这样,外壳标的12伏2安,实际电路板标识1安,虚标超一倍啊

网友:
我也跟着买了2个,一家一个,目前还好好的没啥问题。。你这锈蚀很厉害,是不是进水了?。。。谢谢分享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PCBA腐蚀了,所以boom

网友:
这电源渣的不像样啊,我的还没炸,好久不用了

网友:
已经没有价值了,可以直接丢掉了

网友:
正常不会锈成这样吧,你这个进水过了吗?

网友:
锈的这么严重,你家里很潮吗?这样的环境啥电器都容易坏啊

网友: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浸过水的

网友:
怎么壳里边都能锈成这样?

楼主:
回复楼上坛友:没进过水,应该是本身内部就潮湿,虽然我们这每年梅雨季节有点潮湿,但电器都还好。这个纯粹是手气不好,收到货试一下就吃灰了,没想到再拿出来用会出问题

网友:
这个小电磨切割铝合金,你有点高看它了啊

网友:
这电源是不是原来就是翻新的?

网友:
一般不会这样啊

网友:
这小电磨力度很小很小的,切塑料磨塑料,稍用点力微压一下都降速很厉害

网友:
电器产品保管的话,还是要恒温恒湿的环境下,我们这里上万元的3500振动检测的卡件,都是在DCS机柜室保存,至今完好,外面还有一个防静电的袋子。

网友:
疫情期间跟风买了次氯酸消毒片,开封使用后,就把瓶子放在工具柜里,结果后面发现柜子里的金属工具全部生锈,连柜门铰链也锈得很严重,元器件的锈蚀跟楼主那图片很像,亏大了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帖
这两种小电磨自带的电源,拿去带电池充电器,也是炸了一个,换合格的12v2a电源后正常使用

网友:
万幸没有出安全问题

网友:
楼主,那东西锯铝合金~

网友:
这东西太垃圾了,干活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