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500-600买哪种二手手机拍照好点,要有长焦镜头

楼主(2025-04-15):
500-600买哪种二手手机拍照好点,要有长焦镜头!

网友:
都花五六百了,直接买个新的吧

网友A:
主打拍照的话,还是数码相机,哪怕是卡片式也比手机强,看你要求长焦,手机绝大部分是数码变焦,有些甚至是靠算法,如某为前几年出的一款手机号称能拍月亮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打拍照的话,还是数码相机,哪怕是卡片式也比手机强,看你要求长焦,手机绝大部分是数码变焦,有些甚至是 ...

也不是一定要很好,,只是比普通的手机好点就行,就像平果3只眼那种,不过平果的600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打拍照的话,还是数码相机,哪怕是卡片式也比手机强,看你要求长焦,手机绝大部分是数码变焦,有些甚至是 ...

手机反应速度快,手机机内就用算力外理了图片、要求不高情况下手机方便。早期卡片速度慢弱光下效果不好,但放大或大屏看图片质量好于手机。我有二台卡片、一台单反这几年几乎没使用过。手机最好有光学变焦的(估计不会大于3)数码变焦效果就看各人的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打拍照的话,还是数码相机,哪怕是卡片式也比手机强,看你要求长焦,手机绝大部分是数码变焦,有些甚至是 ...

+1,专业的活还得是专业的设备干...

二○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网友:
不如买个尼康二手加个狗头来得好些

网友:
建议LZ入个卡片机,保证比二手手机好

网友:
我喜欢用reno10倍光变,便宜。和三星S20U,强劲,尤其是可以防水。画质差不多。

网友:
我业余玩摄影10年左右,说说我的个人愚见。
如果你玩过相机,哪怕是10年前的垃圾单反+狗头,你都不会正眼看手机的拍照,即便目前最顶级的手机拍照,都没办法跟10年前的垃圾残幅单反+狗头相提并论。
摄影界有一局真理,底大一级压死人,比较下手机cmos和最垃圾残幅的cmos尺寸大小就跟清楚了,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还别说单反的镜头加持,专业图形处理器,对焦速度,快门速度,宽容度。
说手机拍照媲美相机的,都是不玩后期的,因为相机都是无损格式,即便是jpg直出,也没得手机那变态的渲染那么讨好你眼球,简单的说,同样一个夜景,你用手机拍出来就是各种灯光漂亮,你用相机拍很可能一片黑,但是但凡你用Photoshop 拉下曲线,调下色彩,相机后期过的片子各种完秒现在各种顶级手机体无完肤,而且最最关键的是,相机是原汁原味保留了各种细节的,比如人物皱纹,毛发等,该虚幻的背景如同奶油一般的虚化,该清晰的人物面部发丝都看的清清楚楚,而手机嘛,都是各种算法虚拟出来的,这就好比你和你老婆打扑克和用手的区别,都能达到目的,但是体验完全不一样。
so,如果你有长焦需求,最好的选择是买伊拉克渣成色的半幅二手单反+长焦镜头,二手相机建议买单反,二手不建议买无反,相机这东西,镜头对画质的加成是大于机身的,五六百我不知道预算够不够,我朋友五百多才买了个索尼老掉牙的无反+狗头,如果预算不够,也不建议你在手机上指望摄影效果。

网友B:
小米11pro,这个相机强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是一定要很好,,只是比普通的手机好点就行,就像平果3只眼那种,不过平果的600买不到 ...

你到矿 坛看看,有个ID俩蛋一葱,他专门卖苹果手机。

另外,拍照效果要看感光元件的大小,手机的感光元件就那么大,反正不如数码相机,即便你600买个二手手机,其拍照功能也是因为你买手机而“赠送”的,能有多好?

你600买个数码相机,有些长焦能达到25倍光学变焦,加上三角架,百米就如眼前,这可是光变,可不是数码变焦!

网友C:
华为的P40(8+128/256)可以看看

网友C:
不要听某些人说买那些旧卡片数码相机,除非你是情怀爱好者,否则买回来就是多余的,添堵。

网友:
几年前三星那款带伸缩蔡司镜头的就不错,不知道能不能淘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听某些人说买那些旧卡片数码相机,除非你是情怀爱好者,否则买回来就是多余的,添堵。 ...

我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要求拍照效果稍好的点的手机,不打算买旧卡片数码相机,那玩意也不会玩.不过也谢谢大伙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为的P40(8+128/256)可以看看

这个我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矿 坛看看,有个ID俩蛋一葱,他专门卖苹果手机。

另外,拍照效果要看感光元件的大小,手机的感光元 ...

数码相机就只能拍照,没打算搞这个,买个二手手机还可以用来干别的,,主要是拍照要求没那么高,只是拍照稍好的手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11pro,这个相机强大

这个是火龙888吧

网友:
个人感觉三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