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格罗赛格饮水机

楼主(2025-04-15):
用了又两年了,网红款。
今天发现水箱有点绿,不知道里面脏不脏。
拆开看看

说是德国的,我觉得是国内买的牌子

这是制冷电路、散热、冷水箱、中间夹个制冷片。
最下端是进水口,有紫外线消毒灯。
两个电机,冷热水各一路。

这是制热电路

发热管

这是控制面板

圈圈是显示器,一圈是旋钮调温度的。

控制背后。

拆的时候还把地线弄断了,还要配个端子
里面也不怎么脏,就进水口那里有点垢,是不是在紫外线灯之前,灯照不到,杀不了菌?

网友:
即热式可设出水温度、可设出水量的方便实用,但出水速度同点慢。

网友:
造型是很可爱

网友A:
避光放置,少长绿毛。

网友:
这个即热式饮水机看着不 错

网友:
感觉价格应该不低,做工还是可以的,家里买过一个即热式的,闲置了

网友:
即使是全密封的,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
再厉害的饮水机,建议过段时间用点柠檬酸除水垢,电热水瓶也一样。

网友:
紫外线杀菌,也会长绿毛,也不能将细菌全部杀死的。

网友:
做工还行,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避光放置,少长绿毛。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
还没用过这种即热式的。

网友:
即热式饮水机不敢用,,,有点怕,,,谢谢分享

网友:
一模一样的  现在不能加热  一加热放水 旋钮那个红色灯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