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华为荣耀6联通版4G手机,收集能用的零件,顺便问下电池容量的换算方法!

楼主(2025-04-21):
继续清理库存的坏手机,收集有点用的零件
这次是台荣耀6联通版

看这机机的外观,没8年也有10年了

后盖上的型号

侧面还有仨插槽:2SIM+1TF

芝麻开门!
看着也是维修过的

揭开第一层黑纱,露出它的电池

揭开第二层黑纱,露出它的主板

主板也抠出来

看下三桑的闪存和CPU

背面应该是电源部分

振动马达+指示灯+光感+距离感应+耳机插座,集成在一个模块上

拆听筒时,搞砸了

没易拉胶,拆电池就比较费力,都掰弯了

总算安全拆下来

把侧键小板也拆下来

中框上除了屏也就没啥了

主板盖板上还有点东西,也不能放过
这是啥天线

底部还有扬声器

直接剪下来

上面还有补光灯,后摄还没它有用

全家福

掏空了身体,如果再补上几个螺母,还能不能换钢盆?

最后再来看电池
放这么久了居然还有电,而且没欠压保护?!

充电容量

放电容量还有近1900mAh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这类高压电芯,如果只测了4.2V的容量,如何能换算到4.35V的容量?
有经验的大婶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空壳加配重换盆

网友A:
元首家的脸盆都快装不下了吧,这么多备件。。。话说手头上也是闲置或废弃的手机一堆,有空了再慢慢整理

网友B:
哈哈,送我多好啊,比我手机好多了

网友:
更新换代太快

网友:
比较古老了

楼主:
会不会被翻来覆去检查?

网友:
字库可以搞个U盘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首家的脸盆都快装不下了吧,这么多备件。。。话说手头上也是闲置或废弃的手机一堆,有空了再慢慢整理 ...

亲戚家的小件退役品一般都集中到偶这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戚家的小件退役品一般都集中到偶这里了

那 你是不是 太太幸福啦了

网友:
手头好几个这样的手机,也不知道怎么玩,看有大佬搞什么手机改U盘的,他们真厉害

网友:
问题是拆了有什么用呢?修手机?我的坏手机也是好几个,都没拆。

网友:
我都是拆机取芯片再抠出里面的晶圆,用树脂封装,收藏

网友:
这电池放这么久还能用?不可思议

网友:
Wh瓦时是电量单位,代表电能做功的量;mAh毫安时,是电池容量单位,通常用作电池充放电指标。
由 P=U×I 可知
Wh=V×Ah
Ah=Wh÷V
有个网站可以轻松换算:https://www.dianziaihaozhe.com/gongju/Wh_m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送我多好啊,比我手机好多了

早说嘛!现在这空壳的行不行?

网友:
我的荣耀8应该是2016年买的,22年80元卖了

网友:
找充放电曲线换算
或者按比例算个趋势

网友:
EMMC也可以拆下来,不过得有匹配的板子才能做U盘

网友:
进过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