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灯泡电容点焊机,欢迎指导!

楼主(2025-04-15):
在报废的功放上拆了4个电容,每个电容容量1万uf,将4个电容并联,外接12V,5A的电源,供电回路中串联一个12V的20W的灯泡,起指示和保护电源作用,点焊时,灯泡不亮说明电容充电已满,点焊后灯泡亮,可保护电源,防短路,同时说明给电容充电。

网友:
不知道内阻多大,看上去冲到20-30v 估计有点用。

网友:
能用吗?比较关心这个

网友:
这点儿容量,估计不行吧,只会火花四溅

网友:
这能点上镍片?

网友:
这有啥用   根本点不了

网友A:
楼主何不放个点焊的效果图。。。
12v4万微法啊。。。。。。人家是5v1500法拉,对比一下容量。。。。。。一法拉是一百万微法

网友:
可以玩玩吗,效果如何

网友:
点焊镍片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何不放个点焊的效果图。。。
12v4万微法啊。。。。。。人家是5v1500法拉,对比一下容量。。。。。。一 ...

这个电压高一些,可以弥补电流不足  想想电磁炮,也没有太大电容,电压高就够。

网友:
使用时,应该是火花四射的。

网友:
啪的一下,火花四溅,电焊笔头子一堆黑烟。

网友:
看下点焊的效果

网友:
不错不错,可以通过调节充电电压调节效果。

网友:
焊接效果图呢?再加10个八个电容也不贵

网友:
连接线有没有太细?

网友:
全新 进口日本松下电解电容 16V22000UF 硬脚电容 85度体积 22*45
¥
2.8
x30个

网友:
这个恐怕一点就穿,或者一点就炸!

网友:
全新进口黑金刚16V27000UF音频功放滤波电容器16V22000UF 10V现货
¥
3.8

网友:
这个5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