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 这是椿芽吗?

楼主(2025-04-24):
清明在老丈人家附近溜达,看到路边长着好像超市卖的椿芽

就摘了一小把

断口还流出白色的汁液

回家问老丈人,说没香味就不是
偶闻了没有味,难道这真的不是传说中的“椿芽”么?

网友A:
可以肯定的回答:“不是”。

网友:
肯定不是,一般流出白色汁液就是有毒警示,少碰为妙

网友:
你说的是香椿芽吧

网友:
香椿树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一般摘取就能闻到。
你这个不太像,就算是香椿,也太老了,香椿芽取的是刚发芽时最嫩的部分。

网友:
自己对比一下

网友:
这是  臭椿!!

网友:
哈哈,你老丈人不禁感叹,怎么招赘这么个大傻女婿啊!!!

网友:
肯定不是的

网友:
这个肯定不是了,香椿的叶子边缘很光滑的,这个都是锯齿状了

网友:
不是,就算是,也老

网友:
你这是漆树吧,小心皮肤过敏

网友:
假货,真的也要充分焯水祛毒

网友:
这种树一般分两种,一种我们吃的香椿,还有一种叫臭椿,长得一样,但是不能吃。我家后院就有两棵香椿树,每年开春,外面卖几十元一斤时,就摘下来烫一下拌豆腐吃。

网友:
这个明显不是,椿芽树相对较高,树技截面不流白色浆

网友:
还好你到这里来问一嘴,不是直接下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的回答:“不是”。

谢谢指点,还好偶没吃

网友:
元首兄幸亏没吃,没香椿味道的,肯定不是香椿。但吃了是否一定会挂掉,估计可能性也不大。

替元首兄查了,这个植物大概率是:盐肤(麸)木。没啥毒性,自带盐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