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X88U不开机指示灯弱闪故障拆开看看

楼主(2025-04-15):
收了个Ax88u 没用过这么高大上的路由,拆开看看

加电发现1A多的电流,摸cpu被烫了一下,再测供电发现3.3v短路 1.8也短路,搞下cpu来再测

预热一下

抹点焊油

再测供电不短路了,买cpu换上试试,待续……

网友:
BCM4908,这个可是发热大户。

网友A:
在华硕和思科无线设备里经常看到彩色的飞线式的连接天线的屏蔽线,设计在PCB上铜箔走线是不是效果不好啊?

网友:
这个发到恩山论坛效果比较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华硕和思科无线设备里经常看到彩色的飞线式的连接天线的馈线,设计在PCB上铜箔走线效果不好吗? ...

跳线自带全方位屏蔽,印刷线屏蔽性较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华硕和思科无线设备里经常看到彩色的飞线式的连接天线的馈线,设计在PCB上铜箔走线效果不好吗? ...

高频信号在层数不多的电路板上传输不好处理,直接用屏蔽线阻抗可以适配、减少反射。

网友:
路由器CPU制程太拉  ……

不进入7纳米  我是不换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线自带全方位屏蔽,印刷线屏蔽性较差

怪不得,原来如此啊。谢谢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频信号在层数不多的电路板上传输不好处理,直接用屏蔽线阻抗可以适配、减少反射。 ...

怪不得,原来如此啊。谢谢科普。

网友:
博通也许高端还行,低端感觉没啥优势信号一般,发热大,买过一个TY400就是三核博通的芯片,信号很一般,不如用MTK射频芯片的路由器

网友:
华硕的基本全是发热大户。

楼主:
cpu到货 装上试试

竟然好了 原来的cpu应该是太热挂的,

网友:
挂U的故障成功修复,祝贺

网友D:
这U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U不便宜吧

闲鱼赌的,20包邮

网友:
cpu都能挂啊,华硕不行啊。另外说一句,看到坛友捡漏,比我亏钱还难受,不过换CPU确实要技术,平衡了

网友:
看到坛友捡漏,比我亏钱还难受,不过换CPU确实要技术,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