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放和音箱的按压式接线夹,线头压什么端子

楼主(2025-04-15):
同事拿来一对九零年代的新力声2.0音箱40W

之前内置功放电位器坏了配不到,

就把功放板拆了,外接20W数字功放
原本让我修高音时杂音问题,
我怀疑山寨电源功率不够,
但用可调电源试了没问题,
推测是功数字功放自身的推动能力限制

维修时看之前接线直接压接线夹,炸开的多股线太丑也不方便

就给音频线压上管型端子,

用老虎钳捏瘪能插入,

看起来整齐了,
但插入线夹后,手拉线就能拔出来,
虽然端子压出有三圈条纹,但表面还是光滑
还是不太满意

就请教各位版友,这种音箱的按压式接线夹,音频线头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A:
不需要压端子的啊  就这样用

网友:
换接线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压端子的啊  就这样用

但直接露铜氧化、炸丝,太丑了

楼主:
扁平的C45插片?

按说管型端子也是铜的不会 太硬,可能是表面电镀太光滑了

我用锉刀把表面拉毛试试是否容易拔出

网友B:
听说蛇本来是没有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蛇本来是没有脚的.............

哈哈哈哈,这回复,绝

网友:
我也是直接压住线就可以,用了很多年也没有发现有问题。

网友:
本来就直接用的,实在看不惯,上点锡吧。

网友C:
看来你是有强迫症么,大家都没有压端子,就是线头直接接进去了,在机子背后,又看不到,你纠结什么呢

网友:
压住以后灌点502或者AB胶

网友:
要压度金的。。。。要不然影响音质。。。。。

网友:
这个又不是常常拿出开看看的,原来就挺好的,你这弄得不合适结果接触反而不好了。

网友:
喇叭线为什么要设计成多股铜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是有强迫症么,大家都没有压端子,就是线头直接接进去了,在机子背后,又看不到,你纠结什么 ...

因为大多数人把音箱接号线放在那里,就不怎么移动了
但我这个同事的音箱搬来搬去,每次搬运都要拆线接线
结果线头就变得很难看

网友:
直接用就好了。

网友:
原来的剪掉,再重新扭一下插进去就好了啊

网友:
接触面积,接触面积,还要再说一遍吗?

网友:
1990年代流行组合音响那会,进口品牌的音箱线接头都是挂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