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度更换EMMC的问题

楼主(2025-04-15):
一台小度X8由于字库损坏,不开机,找了一个数据写入新的字库,要不要更改机器的SN码?平时使用有影响吗?谢谢

网友A:
要写sn。不然扫码不能绑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写sn。不然扫码不能绑定

可是不知道找来的数据的原始SN码,怎么用HXD去查找替换成待修机器的SN码呢?HXD打开数据显示的是乱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不知道找来的数据的原始SN码,怎么用HXD去查找替换成待修机器的SN码呢?HXD打开数据显示的是乱码 ...

当蓝牙用就得,不然解码还要找工具

网友:
应该有工具。我在网上买了一个字库,让商家直接改写好sn码。

网友:
好像有写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