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求PCI网卡WIN7 64位驱动

楼主(2025-04-15):
一块腾达TEL9939DI的PCI网卡,需要WIN7 64位驱动。找了一天,下载了几十个驱动,都不能用。哪位坛友有?

不胜感谢。

网友:
根据硬件ID找找?

二○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网友:
找个驱动大师之类的试试

网友A:
腾达官网没有吗?或者用驱动总裁网卡版看看

楼主:
谢谢。不知道如何用硬件ID找驱动。

PCI\VEN_1317&DEV_0985&SUBSYS_12161113&REV_11

PCI\VEN_1317&DEV_0985&SUBSYS_12161113

PCI\VEN_1317&DEV_0985&CC_0200PCI\VEN_1317&DEV_0985&CC_020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道如何用硬件ID找驱动。

PCI\VEN_1317&DEV_0985&SUBSYS_12161113&REV_11

网友:
是一种叫ADMtek AN983的百兆网卡
https://cn.driverscollection.com ... 5%26SUBSYS_12161113
https://www.catalog.update.micro ... VEN_1317%26DEV_0985
https://devid.info/find?lng=ca&text=VEN_1317%26DEV_0985
网动只到XP,没有Win7的。

网友B:
驱动总裁,疑难驱动我一般都用这个,这个没有要么很冷门要么就是真的没有,上面有很多魔改的驱动,基本能解决99%的驱动问题。

网友:
买一个其它千兆网卡也就几块钱包邮,太老的没必要了,百兆的也不太快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腾达官网没有吗?或者用驱动总裁网卡版看看

网卡太老了,官网只支持到XP,没有WIN7的,驱动总裁也不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总裁,疑难驱动我一般都用这个,这个没有要么很冷门要么就是真的没有,上面有很多魔改的驱动,基本能解 ...

下载并安装了驱动总裁,不起作用。

网友:
用360自动匹配驱动安装

网友:
网卡又不贵

网友:
放弃吧 ADMtek AN983 最高只支持到xp系统

网友:
腾达官网里找呀!!!

网友:
为什么非用这块网卡,难道买的什么软件绑定在网卡ROM里?可以把网卡的启动ROM移植到其8139网卡上去!

楼主:
事实证明这片网卡不好用。扔了。换了块TP-LINK TF-3239,装上就好了。

网友:
用鲁大师硬件安装就行

网友:
试试鲁大师吧,我装机时一般都是在鲁大师上的驱动检测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