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二把刀拆修网红A-BF不凡/CT391A+指针式万能表!

楼主(2025-04-15):
某坛上看到的,外观还可以,有电池盖,看到10元包邮的价格,直接要了,主要就是想看看,现在的网红表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到手上电池没有任何反应,电压测量是不需要电池的,这种表现在设计非常简单,就一个电池盖螺丝,取下调零帽和老表红色的保护胶套,后面一个卡扣轻轻一板外壳就打开了,发现问题,整个表的地线烧毁,但是保险完好,目测差一个转盘接触簧片,地线全部用飞线链接上,找了个簧片没想到大小一模一样给装上,表还是没反应,测量了表头是通的,能正常转动,问题还在电路上,检测上面的四个贴片二极管发现正反都直接道通,直接拆下来三个已经击穿了,找了两个4007换上,那个稳压二极管不知道型号就没有安装。再次装机测量电压电阻都正常了,这就修好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的,10元爽了一把,怎么都划算。

网友:
一个坏表还10元。9025A新的才12元。买贵了。

网友:
机械指针表有些场合还是很适用的,灵敏度可以了,耐用度不知道么样。

网友A:
和我的宝工指针表一毛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宝工指针表一毛一样!

这外形跟宝工是一样呢,就是换个颜色

网友:
10玩玩也没什么大损失,值得折腾

网友:
转盘接触簧片都丢了一个,看来曾有人修过。

网友:
这个玩玩可以的呀!!!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指针表,虽然手头好几个数字表。

网友:
指针表看着挺漂 亮

网友:
挺科学呀,没有见到集成片还有这么多的功能

网友:
估计这个表是当时返修的。铜箔也烧了。

网友:
我有个这个品牌的8586焊台,怎么说呢,故障码和说明书的对不上,找人家问哪坏了,人家品牌也说不知道,后面我试着换了烙铁芯,好了。买的别家的通用的烙铁芯能用,挺坑的

网友:
烧了不少

要是表头烧了楼主你就翻车了

网友:
简单故障能修好就不亏了,那个康铜丝好像有点长啊

网友:
要啥自行车

网友:
幸好表头是好的。。

网友:
既然用不死,那就用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