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正点原子ND1核辐射检测仪支持检测x,γ,β射线的辐射强度,高灵敏度J32...

楼主(2025-04-15):
正点原子ND1核辐射检测仪支持检测x,γ,β射线的辐射强度,高灵敏度J321盖革-米勒计数管,支持约100万个辐射值记录!

       ND1核辐射检测仪是正点原子最新推出的一款多功能核辐射检测仪,使用高灵敏度J321盖革-米勒计数管,支持检测x射线,γ射线,β射线的辐射强度。集成温湿度检测,时钟日历,闹钟,倒计时功能。

       适用范围广,功能丰富,一机多用,可玩性高;深圳计量院校准证书,权威机构检测认证;高灵敏J321大盖革管,准确可靠;ND1支持约100万个辐射值记录,U盘数据导出,方便分析;支持手持感应功能,方便好用;报警方式与阈值可调,不错过危险警告;支持倒计时功能,3D感应,方便使用。

       支持蓝牙APP数据互联,实时数据显示,支持参数设置,时间同步到仪器;支持地图查看功能,实时显示行动轨迹,轨迹颜色随辐射值量级提高而变色,直观明了;地图数据可回查,了解经过区域的辐射值变化,方便规避危险区域。

一、视频功能全面介绍
正点原子ND1核辐射检测仪视频介绍: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7MoGYLEhz

二、用户资料下载&社群
正点原子ND1核辐射检测仪资料:http://www.openedv.com/docs/tool/jianceyi/ND1.html

三、更多详细介绍

网友A:
这是做环评用的吧

网友:
竟然还有官方号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可以检测微波辐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可以检测微波辐射吗?

这个是检测电离辐射的,微波属于电磁辐射

网友:
不可能便宜,哦,199,好像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环评用的吧

编写环评使用这种玩具,等于是把自己直接送进牢里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检测电离辐射的,微波属于电磁辐射

NO!!!NO!!!NO!!!----------这不是检测电离辐射的!!!!

这玩具使用的是盖革管,是检测χ、β、γ射线,实际上就是陆地γ辐射监测中的气凝胶、沉降物的计数器。
成本不过百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NO!!!NO!!!NO!!!----------这不是检测电离辐射的!!!!

这玩具使用的是盖革管,是检测χ、β ...

χ、β、γ射线 这个不是电离辐射吗?
查了下这个管子对γ射线灵敏度不太高。

网友:
给个忠恳的建议,不要叫“核辐射检测仪”,只能叫辐射盖革计。

另外,说明修改一下吧,有一点专业知识的人,看起来就是个笑话。

这个玩具只能叫辐射盖革计,或者叫辐射报警器,“核辐射检测仪”必须符合《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61—2021)和《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GB/T27418)等技术规范与标准。

环境辐射,一般是指环境吸收计量率水平值;用于评价环境介质中关键放射性核素的深度活度。
--------一般性的辐射监测仪都是对环境中气凝胶、沉降物、空气等物质的含计量进行对比,得出大约平均值。

x射线,是一种波长介于紫外线和伽马射线之间的具有较短波长的电磁波。一般是由直流高电压、低电流产生自由电子形成射线图谱,例如医疗X拍片、CT等,及部分工业密封件探孔仪等。

β射线,一般是指贝塔粒子流,由放射性衰变产生,所释出的高能量电子线出现左右之分。作为一种高能电磁波,其穿透力极为强大,甚至能够轻松穿透人体、金属等。一般应用在气体放电、化学分析以及电子工程等方面;在医学领域,伽马相机图像诊断,还有β射线被广泛应用于放射治疗。

γ射线,一般是指γ粒子流,是原子核能级跃迁退激时释放出的射线,是波长短于0.1埃的电磁波。γ射线在医疗上可用以治疗肿瘤,在工业上可对零件进行探伤。

x和γ射线本质是相同的--就是电磁波,只不过是波长极短,频率极高的电磁波。γ射线是原子核激发态退激过程的产物,当原子核从较高能态向较低能态跃迁时放出γ射线;γ射线能量一般在keV到几MeV之间,而X射线的能量范围一般在KeV到十几MeV。

网友:
引用 网友D:
NO!!!NO!!!NO!!!----------这不是检测电离辐射的!!!!

这玩具使用的是盖革管,是检测χ、β ...

可以检测X射线

这玩意通过安检仪会爆表

网友:
怎么官方也来了慌

网友:
这是,准备应对核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