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制作一根一分二稳压线

楼主(2025-04-15):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4020-1-1.html

光伏小板支起来了,轮充充电器还在折腾中,先用单充电器充着,有个小问题,这块光伏小板开路电压有8伏多,轮充轮电器用的4056支持不了,得降压稳压,手上可调降压稳板有不少,先折腾一根稳压线,一分二,USB公头入,C口、安卓口公头出,这个是根据需要配的。

这个板最高支持24v输入,输出可调;

找个小盒子,刚好装进去,而且正好卡住,不松不晃,只可惜板子两端的电容刚好挡住盒子两端出入口;

找几根线;

把盒子挖三个小孔,将线剪断插进去,有点紧;

焊好线,把输出电压调到5V;

两路输出可以同时充;

板上的小灯光线可以从小盒子原出线孔透光出来。

都是瞎折腾,轮充轮电器yiguangqiang兄已经寄给我了,在此表示感谢!但电池仓还没到货,看看周末能不能折腾完。

网友A:
只看中万用表了~~

网友:
4056有点低端,掐位充电,适用范围差点

网友:
电流有多大?

网友:
做的真小巧啊

网友B:
这个模块纹波好像挺高的,我以前买过一个

网友C:
挺不错的,输出电流大不大。

网友D:
装小模块的盒子尺寸正好,就是散热效果差了。

网友E:
4056有高压输入的型号,好像是带H的

楼主可以某宝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中万用表了~~

这表也不是啥高端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纹波好像挺高的,我以前买过一个

没示波器,不知道,以前是用来给一体机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小模块的盒子尺寸正好,就是散热效果差了。

考虑光伏小板功率不大,应该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56有高压输入的型号,好像是带H的

楼主可以某宝找找

现在老眼昏花,好多年都焊不了贴片了,这个板还是坛友分享给我的,我自己是无能为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不错的,输出电流大不大。

不大,光伏板短路电流最大也就1A。

网友F:
没看懂,就是一分二的充电线嘛?
直接买也才几块钱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懂,就是一分二的充电线嘛?
直接买也才几块钱把?

加降压稳压模块,支持24V以下输入,输出稳定在5V。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diy制作帖
很实用的小制作

网友G:
充电板是4056的话,把充电板上的0.4欧电阻或者二极管短接掉,然后降压板电压调4.5V,这样子效率还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充电板是4056的话,把充电板上的0.4欧电阻或者二极管短接掉,然后降压板电压调4.5V,这样子效率还高一些{:013: ...

先不动,把轮充轮电器整好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