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锂电池充电器改可调电压和电压显示,怎么接线?

楼主(2025-04-15):
这个锂电池充电器改可调电压和电压显示,怎么接线?根据抖音那视频说明的话,找不到三极管,还有这个充电器用料是不是很差?

网友:
那个Q1就是TL431

网友A:
图片你也拍清楚点,安全第一啊,注意输出电容耐压要够!

网友:
挨着C5那个QI可能就是你找的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你也拍清楚点,安全第一啊,注意输出电容耐压要够!

我要调低电压的

网友:
现在的零件都换成贴片的了,要用放大镜来找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你什么都不懂,没有办法跟你说

网友:
现在是一看抖音都敢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