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机顶盒改NAS型号及刷机教程

楼主(2025-04-15):
求一款机顶盒改NAS型号及刷机教程

网友A:
先查出机顶盒用的芯片,  如果在这个 https://github.com/ophub/amlogic-s9xxx-armbian  列表里,就刷armbian
然后 根据文档 https://alist.nn.ci/zh/  装个 alist ,基本就完事了
机顶盒运行 alist ,基本就是个nas 了

网友:
配置个 ipv6的动态域名, 直接远程访问

网友:
某讯的N1还有迅雷的那个天天链好像,都可以改,但是已经过时了,性能不行了

网友:
没多大用处,就是接个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出机顶盒用的芯片,  如果在这个 https://github.com/ophub/amlogic-s9xxx-armbian  列表里,就刷armbi ...

谢谢 有空研究下

网友:
买我的,刷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