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晨线刷工具下载及易错点说明:Key文件配置错误/mac剩余数为0解决方法

楼主(2025-04-15):
晶晨线刷工具下载及安装易错点说明:Key文件配置错误/mac剩余数为0解决方法

各种版本晶晨线刷工具下载:

晶晨线刷工具易出错点故障解决方法:

1、晶晨线刷工具加载固件的时候提示mac红字且剩余数为0的解决办法

很多同学可能会与遇到加载晶晨固件的时候,部分型号会提示 mac剩余数为0的问题,出现此问题将无法进行刷机。

先看下安装路径是否为C盘,如不是安装在C盘的 请卸载后重启电脑,然后重新安装一下,要安装在C盘。

2、晶晨线刷工具Key文件配置出错说明

解决办法如下:

一:在桌面上找到图标然后鼠标右键属性;

二:然后点击打开文件位置,随后进入安装目录;

三:进入安装目录后,根据提示将文件夹删除;

四:打开你的刷机工具安装包找到下图文件夹,然后将其复制到      安装目录下,也就是刚才被你删除的那个文件夹所在的目录下;

四-补充:或者把刷机工具下载后,把license复制到c盘对应文件中替换掉原来的就不报错了。

五:重启电脑后,重新运行刷机工具,重新加载固件尝试;

加载后,出现剩余数不为0了说明,问题解决了,可以开始你的刷机表演了!

以上就是关于晶晨刷机工具加载固件后出现密钥mac红字及剩余数为0的解决办法了

晶晨线刷工具下载及详细教程方法: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工具大全】>《晶晨线刷刷机工具》(9.0系统推荐使用2.2.0版本及以上)

网友:
技术达人,值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