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各位给指点指点

楼主(2025-04-15):
这是一个东芝的U盘,16GB的,原始的是贴了一片东芝TLC,tsop的

我现在想双贴  镁光 MLC 我的芯片是 tsop 2CE的

主控是2251-68

我只是把原来的东芝TLC焊下来了,再焊上去,开卡的时候,要短接嘛?如果需要短接,短接哪里?
我是用UP还是用MP,用哪个版本好一些?

楼主:
另外,原来是单贴TLC,现在我要双贴MLC,是否要跳线?

网友A:
先贴上去,不行再说...

二○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贴上去,不行再说...

我就是贴上去了,显示不了ID,所以不知道什么情况,来问问

觉得贴的没问题

网友:
usb2.0的啊,没有多大意义啊,应该不用跳线,直接上看看

网友:
先贴一片主控面,软件里查看ID。没问题再贴反面。不识别的话去掉R8试试。

网友:
投入产出不成比例

网友:
量产工具截个图上来
颗粒型号,或者颗粒ID也发一下

量产工具能识别到盘就不用短接

网友:
好像是群联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