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少见的指点杆中键,IBM MO09BO鼠标拆解

楼主(2025-04-15):
IBM MO09BO鼠标拆解这次这个比之前拆的两个年代要新,引擎已经换成光电的了,不再是滚球了,下面看图吧

最后这个鼠标是个3键鼠标,在这个指点杆上面也是一个按键

下面两个地址是之前拆解的IBM鼠标,感兴趣的,可以自行观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5139-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4593-1-1.html

网友:
小鼠标看着挺漂 亮

网友:
还是个老东西,中键挺特别

网友:
这鼠标有点历史了呢,挺小巧

网友A:
中间那个按键干嘛用的?整体看鼠标不错就是电路板质量看着有点寨

网友:
独特的滚轮,摇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按键干嘛用的?整体看鼠标不错就是电路板质量看着有点寨

这玩意十几年前好像我就发过拆机贴了,推杆滚轮,里面是碳膜开关,坏了没救,也没有可以代换的,但是当时是十分好用,配合IBM的驱动,可以实现翻页和上下浏览网页速度调整

网友C:
第一次见到这样结构的鼠标,是原装的吗

网友:
看起来有点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按键干嘛用的?整体看鼠标不错就是电路板质量看着有点寨

中间那个按键的功能等于普通鼠标按下滚轮一样,变成四方向箭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十几年前好像我就发过拆机贴了,推杆滚轮,里面是碳膜开关,坏了没救,也没有可以代换的,但是当时 ...

这鼠标还有驱动呀,我都没想到,不错,一会找找看,看还能找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到这样结构的鼠标,是原装的吗

是IBM原装的,但是哪家给OEM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很不错的IBM鼠标,看起来用料和做工都挺好。

网友:
1Bm,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多少年的老厂了。

网友:
IBM这个和它笔记本键盘中间的小红点有点像啊

网友:
少见的鼠标,好用吗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样子的

网友:
长见识了 没见过指点杆中键

网友:
U2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知道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