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学个单片机被拐到谭浩强C语言教程上,为什么不能拐到何宾和STC上?

楼主(2025-04-15):
反正自学的小白,很多都走了弯路,

1,谭浩强的教程,然后各个高校用他开C语言课程,然后小白就信了,然后根本学不懂,然后就浪费了。

2,答案就在问题里,你学个小小单片机,马上马上的学那么全的C语言,?这个是错误的

3,何宾的教程对个人,对学校,比如中专,技校,都可以用。

4,然后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看个1/4,也够了。

网友A:
谭浩强的主要介绍语句,语法什么的,不知道学了有什么用,单片机就不一样,有输入输出,至少能看见个灯亮
有一些成就感,知道学了能干什么,学C语言从单片机入门更容易一些吧

网友:
这个不好说,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谭浩强的C和单片机的C还是不太一样的虽然语法一样,谭浩强的不是单纯针对单片机的

网友:
这个不好说,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谭浩强的C和单片机的C还是不太一样的虽然语法一样,谭浩强的不是单纯针对单片机的,谭浩强相对抽象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谭浩强的主要介绍语句,语法什么的,不知道学了有什么用,单片机就不一样,有输入输出,至少能看见个灯亮
...

实际上,谭浩强书中的程序更容易验证,当年,Turbo C是那些程序标配的验证平台,从DOS到Windows都可以,现在有更方便的Visual Stud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谭浩强书中的程序更容易验证,当年,Turbo C是那些程序标配的验证平台,从DOS到Windows都可以, ...

对应的是X86的硬件。

网友C:
C语言还是很强大的,在单片机领域的应用只是它应用的一小个方面。
C语言最强大的功能是指针,但在单片机开发里一般用不到,估计大部分人也不敢用。
在大学里,我习C语言学的非常好,考试考了95分呢,但是真正使用C语言编程的时候,能不用指针就不用指针,太容易出错了,出错了还不容易排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C语言还是很强大的,在单片机领域的应用只是它应用的一小个方面。
C语言最强大的功能是指针,但在单片机开 ...

指针虽然容易出错,但是在单片机里从字节数组转换成结构体,还是指针最好用。高级语言里边为了安全,从字节数组转成结构体,要得花点时间,不是那么的直观。

楼主: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没有学过C语言的,建议不要学谭浩强的

网友:
学编程语言不要学高校的,要学做工程的

网友:
C语言是通用的程序语言,不是为单片机而生的,是单片机为了方便,让比较多人使用C语言去开发。

72年生成,78年成事实标准,之后不断发展、完善。

网友:
【AiCube】工具V1.00G发布。已支持Ai8051U-32Bit各功能模块的智能化
配置,并生成程序框架。请大家立即体验,多提宝贵建议。后续会逐步完善
并优化Ai8051U-32Bit的功能配置,并增加支持STC32G系列及STC8H系列。
下载AIapp-ISP(6.95M)最新版软件,点击菜单【AiCube】
即可开始全新项目的轻松征途。必须重新安装Keil驱动和头文件

网友(2025-05-23):
上学的时候也是发谭浩强的书,大软盘拷贝Turbo C,学了还是什么都不会做

楼主:
反正自学的小白,很多都走了弯路,

1,谭浩强的教程,然后各个高校用他开C语言课程,然后小白就信了,然后根本学不懂,然后就浪费了时间 精力,,花的钱也非常多。

网友D:
好奇怪,网上那么多人喷谭浩强的C教程。谭浩强的C教程非常中规中矩啊,我就是他的书入的门,觉得写得蛮好啊。

他的书就是讲C语言最基本的数据类型、运算符号、程序结构、函数、指针。学习任何一种编程语言,这些都是最最基础的内容啊。
0基础的入门,不学这些学你想学啥 ?

有些人说单片机不用指针,不用结构...但你要深入,你不看常用的库文件?你不用指针不用结构,但你至少能看得懂吧。

说句不好听点的,连C语言入门都搞不定的,无非就三种原因:1、智商不行(努力补);2、努力不够(继续努力);3、纯文科大脑不适合搞理工(放弃)。

网友:
建议从图形化编程软件入手,如天问的,对照代码理解,加上单片机的实物体验,很快就能上手。不懂的低级问题就问豆包,懂一些后,你就会发现看谁的书都能看懂了,也能直接定位到你想看的内容,而不是像接受义务教育似的所有知识学一遍。我虽然精通C语言,但要我重来一遍,我更愿意推荐上述学习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怪,网上那么多人喷谭浩强的C教程。谭浩强的C教程非常中规中矩啊,我就是他的书入的门,觉得写得蛮好啊 ...

1.看你说的,你比人家都能吗?真是的,小孩子。

2.你比较过几本书吗?让最普通的人,能相当容易理解教程,这才是好教程。看样子你不懂。

网友:
还有人记得郭天祥吗

网友:
据说,谭浩强的教材稀烂,害了一堆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