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碧桂园ACIGA智能门锁拆解,管理员密码忘记了如何恢复初始化

楼主(2025-04-15):
复位后语音提示配对错误,要求输入管理员密码,但密码忘了,没有办法,只好拆开看。
左上D13按键做什么的?能恢复初始密码吗?初始密码是什么?

网友A:
试试看,按着一会复位成功有提示音。内部是有复位键的,初始密码一般123456,

网友B:
锁都拆开了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按着一会复位成功有提示音。内部是有复位键的,初始密码一般123456, ...

D13是复位键,长按3秒有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都拆开了就试试

试了,可以的,开始怕把里面的程序给弄乱了。

网友:
做工和用料比较好啊

网友:
是不是自检不通过啊,是不是缺附件了。

网友:
主板上那个按键可以初始化

网友:
好像人们对逼贵园的东西评价不高。

网友:
按上面那个按键 看看能不能恢复

网友:
安心加有很多贴的产品。。。不知道你的是哪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