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不常见的零件

楼主(2025-04-15):
去一个废弃的厂子巡查,捡到一个小东西,不知道干什么使的,感觉是监控用的 。拆开给大伙儿看看。

长度差不多一个打火机。外观是这样的。

一端是同轴线BNC母头,另一端是USB2.0typeB接口,,中间侧边有网线口和电话线口。

拆开两颗螺丝,里边零件很少。

拆解结束,谢谢观看。

网友A:
看不懂,这干啥的?

二○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网友:
应该测线仪的一端,没带led指示,比较老的了。

网友:
看起来像是 网线测试仪/线缆测试仪 的一部分

网友:
网线转同轴

网友B:
不认识的东西别乱捡哦。
2014年,南京工人伸手捡一“钥匙链”(放射源-铱-192),不到3年花去3百万医药费.....

网友:
多功能转换接口

网友:
里边也没零件,只看见了三只三极管。

网友:
盒上没有文字,说明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
看不懂,测线仪?

网友:
bnc转rj45是需要转换芯片的,两者与usb之间也需要转换芯片,所以肯定不是网络转换器。上面的接口都只是外观与我们常见的接口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认识的东西别乱捡哦。
2014年,南京工人伸手捡一“钥匙链”(放射源-铱-192),不到3年花去3百万 ...

哪里随随便便就能捡到放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这干啥的?

我也不懂

网友:
这个好简单啊

网友:
挺简约的小玩意,拆完也应扔进垃圾桶了

网友:
这是个什么?

网友:
测试闭路电视信号强度的机器(名字忘记了)的一种配件吧。

网友:
没见过,也不懂。

网友:
这个是多功能测试仪的一端。

网友:
感觉像是测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