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继续增加电池包附加值。

楼主(2025-04-15):
上次搞了多用T12,这次继续增加电池包利用率。
PDD4.95元买的电池包转USB充电器。

拍照技术有限,IC型号:OC5818,6-30V输入,最大输出电流2.5A。

对于现在的满大街快充来说,完全鸡肋。

淘快充模块替换原USB板,并增加HM1160电量显示模块。

改造空间还有很多,继续把(已改造为T12加热)热熔胶枪架上。

加热完成,耗时30秒。
可以顺利出胶了,胶棒放太久,黄不拉几的……

完结撒花,欢迎各位坛友继续提供改造思路,继续开发电池包使用范围。

网友A:
我也改快充模块了,原来的5V2A充电几分钟还会过热降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改快充模块了,原来的5V2A充电几分钟还会过热降流

嗯嗯,我压根就懒得测自带充电板,多谢坛友提醒过热降流问题。

网友:
一机多用挺好

网友B:
用车用的快充头,那玩意一般12v,24v都支持,垃圾佬那里2,3块钱,拆出来接上就是PD,QC快充了。留个DC口,就可以直接接T12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车用的快充头,那玩意一般12v,24v都支持,垃圾佬那里2,3块钱,拆出来接上就是PD,QC快充了。留个DC口, ...

快充模块红包薅的,1毛钱包邮,比垃圾佬车充还便宜。
已经有电池包+快充+市电的T12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448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车用的快充头,那玩意一般12v,24v都支持,垃圾佬那里2,3块钱,拆出来接上就是PD,QC快充了。留个DC口, ...

我拆了个支持快充的车充,两块线路板夹着的,转换器空间不够放

网友C:
胶枪拖这么大的电池会不会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胶枪拖这么大的电池会不会太重

就应急用下,没啥影响。整出来也是吃灰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20V2.5A的电池,直接改成便携式电烙铁,接T12,外出很方便;主要是那个电池和自带的充电器是捡的,电量十足,用过几次,很好玩。

网友D:
现在也有单18650锂电池的  热熔枪了, 预热2-4分钟 可以溶胶  满方便

有条件可以测试电路电压上限是多少 如果能支持21V电池包,那就可以外接一条软硅胶线 插电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也有单18650锂电池的  热熔枪了, 预热2-4分钟 可以溶胶  满方便

有条件可以测试电路电压上限是多少  ...

这胶枪加热芯已改T12发热芯,加热30秒就出胶了。12-24V都适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胶枪加热芯已改T12发热芯,加热30秒就出胶了。12-24V都适用。

好办法。。。T12的速度 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