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96年南京金川MF47万用表,这两个可调电阻是620欧的吗?

楼主(2025-04-15):
塑料外盖上写的是620欧,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620欧的?发现表头部位的这个可调电阻阻值不正常。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反正已拆开了。

网友:
这个万用表还不是太老,至少是1996年的,我是1992年上班的,那时候单位发的一台MF30指针式表,拆开看了一下,里边都是线绕电阻,没有色环电阻和大红袍电阻,好像是1978年上海产的,后来我就当古董收藏了,以纪念我开始上班的日子。

网友A:
对照了一下,用510~620欧都可以。

网友:
应该是山寨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照了一下,用510~620欧都可以。

非常感谢朋友!

网友:
焊开一脚,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更换个320欧姆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照了一下,用510~620欧都可以。

他这个9v电池的,一些值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