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的价格和哪些因素有关,为何有些耳机价格巨高?

楼主(2025-04-15):
哪些300多的耳机,比100多的好很多么
各位买过耳机最贵多少钱?

网友A:
我现在手头最贵的用的是森海的HD650  现在这个可比以前便宜多了,当前价格你查一下多少钱?

网友:
耳机的价格和音质成正比,排除品牌价格。我的感觉当前600以上是个分界线,低于这个价位的就比较普通了,当然高于这个价格的也多的是。耳机这个东西比较主观,自己觉得好听就好,有的几万价格的也有人觉得不好听

网友:
买单元,好的单元也能满足

网友:
跟豪车一样,价格跟音质并不成正比,一般来说两三百区间的是性价比最高的,超过这个数,就要考虑个人需求和能力了

网友:
新十万个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手头最贵的用的是森海的HD650  现在这个可比以前便宜多了,当前价格你查一下多少钱? ...

HD650比shp9500好多少?有明显区别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HD650比shp9500好多少?有明显区别么?

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以前是森海的旗舰机,最早是在2004年发布的,带现在都卖了20年了,当时的价格2400人民币,在当时我感觉就是奢侈品了,现在的价格已经便宜不少,随着货币贬值当前的价格已经很不错了。一个耳机能卖这么多年就说明其品质。要说区别只有自己的耳朵试一下才知道9500这个耳机我没听过不好评价。SHP9500刚发布时也是近千元,然后很快跳水到300元,他们之间还有个区别就是一个是高阻耳机一个是低阻易推耳机。HD650原则上需要耳机放大器的,9500不需要。要是喜欢听高保真音乐建议还是650,一般使用的话9500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以前是森海的旗舰机,最早是在2004年发布的,带现在都卖了20年了,当时的价格2400人民 ...

高阻耳机是不是比较省电?

矿石收音机好像一般搭配高阻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阻耳机是不是比较省电?

矿石收音机好像一般搭配高阻耳机

省电不是主要原因吧,关键还是在驱动特性,听音乐的高阻抗耳机主要是音质和放大器的匹配问题。这个我也说不清楚,矿石收音机原来是一种很简单的收音机电路就是一个检波二极管,可以驱动的电流很小,低阻耳机需要很大的驱动电流,必须是高阻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