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台式电脑来电开机模块

楼主(2025-04-15):
以前是联想的铁粉,后面连续几台联想的机器出故障,手机出故障就彻底不再碰联想的设备了。
这些年一直用的都是宏碁的笔记本,4736ZG,vn5,现在用的nitro5 顶多是清灰,换硬盘加内存。

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麻烦的是现在用的这机器不支持来电自动开机。
倒是支持魔法包唤醒,iphone每天早上7点自动快捷指令发包唤醒电脑。
偶尔会出现唤醒不了,原因是插座开关没开,但是电池又有电。一直开着插座好几年了,也担心电池坏的快。
使用过机械按键,就是那种开灯开关机械手,放笔记本上又太大。

这种电自动开机的小模块搭配智能插座还是很不错的。就是在笔记本上开个孔,加个小插座,需要使用时插上去就可以了。
第二种方法就是直接粘到笔记本里,所有线路焊死,让笔记本实现来电自开机。

IN 输入,是接机箱开机按键的,
OUT 输出,是接主板SW 开机插针上的。
IN 和 OUT 的插针两两对应直通的。
紫 黑,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卖家给的教程里也没提。万用表也测不出什么东西。
金手指上有正负输入,焊两根线,用18650电池供电,通电一瞬间,OUT输出脚有150欧阻值,持续时间3秒左右,然后断开,0欧。

本想买那种更小一点手机通电自开机模块,但是最便宜也要5元,这个模块只要3元。

不要再说bios设置 主板设置什么的,这板子不支持这些,如果能设置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网友:
bios里设置就可以来电开机

网友:
主板上一般有跳线

网友:
bios里设置就OK

网友:
我有来电启动电脑的需要,不过我的电脑已经在BIOS设置好来电启动,否则就上楼主的车了。

网友:
我有一种钻到牛角尖的感觉

网友:
感觉给开机按键并一颗小电容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A:
bios自带的有这功能啊

网友:
居然有不支持自动上电的BIOS仿佛回到了286时代

网友:
去官网看看有没有新BIOS,问问客服也行
第一次听说不支持来电开机的

网友:
电脑那么强大的功能,自动开机也要外挂么?

网友B:
主板bios不支持来电开机,有点特殊。

网友:
STC单片机做主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bios不支持来电开机,有点特殊。

笔记本来电开机的确实比较少

不是台式机

来电会进入充电状态,但是不会开机,多数是这样,但是一般也不会去设置来电开机。

网友:
来电开机就少按一下开机键的事,我把台式机里的都关了

网友:
开机键并一个电容和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自带的有这功能啊

确实,一直靠bios来电自动开机

网友:
台式机的BIOS基本上大部分都有这功能,笔记本就比较少了。

网友:
来电开机适合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