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讨论一个电动车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5-04-15):
车上有两个锂电并联使用,一个是鱼上买的铁塔60V20A,实际可能只有15A以下容量了,还有一个是自组的32140的一个15A的电池,充电器是一个73V5A的充电器,上午11点充到现在,居然充了2.4度电,当时充电功率还有400W,远程关了再开马上变到6W了,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是充电器有问题了吗?平时充电最多用一个1.5度电就停了,现在是不停了,关了重启功耗才降下来。

上次充电才1.4多点

网友A:
没看懂,60V的电池用73V的充电器?我知道60V的电池满电电压是要高一点,但是充电器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啊。60V的充电器输出的电压也不是刚刚好60V啊

网友B:
400瓦充6个小时2.4度电不是正好么?

网友C:
看看电池是不是在发热,400W的能量总是要找地方去的。

网友:
开几公里以后测量电池电压,看是不是偏低三伏,有可能有一节电短路了。这样整体电压偏低,都过冲,希望保护电路完善。再加上看充电器输出有没有偏高。

网友:
A还是AH
字数

网友D:
充电器到底神马规格?不会是铅酸用的吧?铅酸和锂电的前期恒流参数是不一样.

网友E:
邻居帮你用电了?
还是插座吹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60V的电池用73V的充电器?我知道60V的电池满电电压是要高一点,但是充电器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啊。6 ...

20串的磷酸铁锂就是7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瓦充6个小时2.4度电不是正好么?

要是一直400W,这个确实没有错,关键是我的电池不应该充6小时的,应该充个4小时就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池是不是在发热,400W的能量总是要找地方去的。

这个不好看啊

楼主:
不好意思应该是AH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到底神马规格?不会是铅酸用的吧?铅酸和锂电的前期恒流参数是不一样. ...

是专门买的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邻居帮你用电了?
还是插座吹牛了

插座不应该吹牛啊,一直在用的

网友:
有个电池组有问题了,用完电后分开充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座不应该吹牛啊,一直在用的

要么插座上插了别的用电设备,要么插座的电流取样不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瓦充6个小时2.4度电不是正好么?

同样疑惑

网友:
要么充电器型号不对,要么充电器输出控制电路坏了,要么是电池不行发热严重?

楼主:
问题是我的电池不应该能充进2.4度电的,也就是充满了还在400W耗电

网友:
要么电池有一组出问题了,电压不达标所以一直在那里冲,要么就是充电器电压检测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