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式头戴耳机为何价格偏贵?

楼主(2025-04-15):
森海的开放式头戴耳机好像比森海其他头戴式耳机贵很多,

开放式也没什么技术含量,为何贵了这么多呢

网友:
森海有便宜的吗?

网友A:
功率要加大,低频要加强,不加钱怎么做?

网友:
无他,这几年流行而已

网友B:
如果买便宜的头戴耳机推荐飞利浦9500,然后自己diy一个小耳放,虽然很多年了,但是价格便宜,音质也不错。
耳机这东西不会有太多的新技术,新技术也都是跟音质无关的,所以老型号最有性价比

网友:
监听级的和消费级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买便宜的头戴耳机推荐飞利浦9500,然后自己diy一个小耳放,虽然很多年了,但是价格便宜,音质也不错。
...

小耳放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要加大,低频要加强,不加钱怎么做?

同样是头戴,开放式功率大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买便宜的头戴耳机推荐飞利浦9500,然后自己diy一个小耳放,虽然很多年了,但是价格便宜,音质也不错。
...

跟森海HD600不是一个级别的,徒有虚名而已

网友B:
耳机用的功率放大器,一般大耳机需要一个增加推力,低音更有力,提高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用的功率放大器,一般大耳机需要一个增加推力,低音更有力,提高音质 ...

耳机用的功率放大器是否需要独立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森海HD600不是一个级别的,徒有虚名而已

关键价格也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耳机用的功率放大器是否需要独立供电?

需要独立供电,不过可以选择蓝牙耳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独立供电,不过可以选择蓝牙耳放

蓝牙耳放供电功率是不是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森海HD600不是一个级别的,徒有虚名而已

飞利浦9500只有虚名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蓝牙耳放供电功率是不是不够?

不知道啊,这得问商家,但是如果只是9500应该没问题,9500挺好推,用手机直推也行,但是低音不用功放推不出来,听着刺耳,低音没有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啊,这得问商家,但是如果只是9500应该没问题,9500挺好推,用手机直推也行,但是低音不用功放推不 ...

为了用9500,你买了什么功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买便宜的头戴耳机推荐飞利浦9500,然后自己diy一个小耳放,虽然很多年了,但是价格便宜,音质也不错。
...

对,这个是当前做工还不错,价格最便宜的,俗称跳水大王。就是因为这个名称反而销量大增。这个也是开放耳机。我觉得对音质要求不高的确实性价比超高,但是和森海的HD600 HD650还是没法比的,确实价格也在那里摆着,虽然价格一直在降,但是不会降到9500这个价格的

网友:
价格和开放和封闭无关,和音质有关

网友:
耳机放大器,9500属于低阻易推耳机,一般不需要耳放,当然有的话效果也许会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