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移动电源套件拆解+测试,感觉好像还行

楼主(2025-04-15):
接上帖:
渣米10400mAh移动电源NDY-02-AD阵亡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836&fromuid=839805

然后上假货宝上买了移动电源DIY套件,应该是最便宜的(螺丝拆卸不带快充):

外观,买之前就问了有标识,不然有时候检测严了过火车站麻烦:

拆解,初步发现螺丝柱好像有点单薄,应该两边加强一下更好:

PCB特写,使用的方案是ETA9881H+8205A,ETC留空没接:

先把装渣米拆出来的电池,充电正常(之前用4056小板挨个充满放了几天,装之前测试每节都有3.8+V):

充手机测试,两个USBA输出口,一个最高1.1A,一个最高1.8A:

初步测试结果,满电到断电总共给手机充了4400mAh,说明这电池体质还真不错,这都快10年了吧还有40%的容量:

拆了测试电池电压还有3.2+V,难道这个方案的保护电压是3.2???

还有就是这个1.8A那个口输出比较烫,另一个1.1A的口输出也比较热...

楼主:
这玩意设计还是有BUG,负极会滑出:

打了个洞,用铁丝固定了一下OK了:

楼主:
亏了,新买的那组电池总共才放出来4700mAh,比渣米原装用了10年的货几乎差不多...

网友:
额,现在一看到移动电源就想到那220逆变款.

网友:
现在海鲜市场上的二手同类型充电器也就四五十块钱吧

网友:
老实交代,梯子哪里来的

网友:
发烫就是材料薄了,接触点松了吧

网友A:
电池不用焊接组装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用焊接组装挺方便的

专门买的,毕竟没点焊机...

二○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网友B:
这个充电宝对于现在的手机来说就是瓶颈了,不支持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宝对于现在的手机来说就是瓶颈了,不支持快充

没觉得快充的必要性在哪,一直用5V 1A充电头...

二○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觉得快充的必要性在哪,一直用5V 1A充电头...

没用过快充的肯定不觉得,用过以后就回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快充的肯定不觉得,用过以后就回不去了。

还真没那感觉,不知道快充的必要性在哪...

二○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真没那感觉,不知道快充的必要性在哪...

如果你时间充裕而且不怎么玩手机的话确实不需要快充,但是你如果玩一些负载比较重的游戏或者应用的时候快充就是你唯一的依靠了

网友:
我觉得还不如直接买个5356的板子或者532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时间充裕而且不怎么玩手机的话确实不需要快充,但是你如果玩一些负载比较重的游戏或者应用的时候快 ...

可能跟我不刷DY打游戏有关...

二○二五年四月十六日

网友:
不知道放电效率有多少。

网友D:
这个叫充电宝,所谓电源,一般220v的才叫电源。

很多库存充电宝比你这便宜,虽然你这个有弹簧,但实际上时间长了接触电阻偏高,效果不好。

对于普通人,可以使用烙铁焊接,18650烙铁焊接还是很简单的,只要会操作,也不会伤到电池。

网友:
充电宝如果能输出2a左右还是可以的,也就是10w。

如果5w,确实没啥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叫充电宝,所谓电源,一般220v的才叫电源。

很多库存充电宝比你这便宜,虽然你这个有弹簧,但实际上时 ...

“开关电源”、“电源适配器”...

上回用烙铁焊废了,所以直接买了套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电源适配器”...

所谓的开关电源一般都是要接220v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