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SandForce性能分享, SF不老依旧能打 TH58TEG8DBHBASC

楼主(2025-04-15):
SandForce 作为一款的老的主控, 他的甜点颗粒制程是32nm/34nm, 25nm/24nm, 20nm/19nm, 再往下纠错引擎就有点吃力了;他的甜点容量是256GB, 开了RAISE240G, 最大支持512GB, 但是随机性能会有损失,当年还是32G/64G/128G流行的年代,用256G的就不错了, 当年正片颗粒SSD价格能到1500往上, 普遍的128G也在700,800左右。
不过放在当下512G都是起步了, 我这里就分享下他256G, 480G下的性能,它最大可以支持64CE

作为一个DIY爱好者, 手上有一些东芝和Intel的颗粒, 这应该是两种阵营的代表了, 一个主打Charge Trap, 一个主打Floating Gate, 这是两种不同原理的闪存玩家

言归正传:

--------256G--------
这个用的东芝的颗粒, 苹果固态拆机的, 本来想做512G的, 固件支持, 但是发现不管什么板子都开不了, 感觉是供电的问题, 无奈只能做成256的, 不过性能非常满意, 可以做临时用的系统盘, 因为随机性能不比NVME的差, win7卡机秒进系统

宽温MLC, 听说有SLC的性能, TH58TEG8DBHBASC

2281VB2的主控

贴好的图

开卡:

[Fri 11/08/2024 06:05:47]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7034
[Fri 11/08/2024 06:05:47]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7034_fw_cl_mlc_Toshiba_64Gb_TH58TEG8DBHBA8C_2Q_4C_1D_PP_R01130_s512.vic
[Fri 11/08/2024 06:05:47]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7034
[Fri 11/08/2024 06:05:47]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7034
[Fri 11/08/2024 06:05:47]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7034_mf_mlc_Toshiba_64Gb_TH58TEG8DBHBA8C_2Q_4C_1D_PP_R01130_s512.vic
[Fri 11/08/2024 06:05:47]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Fri 11/08/2024 06:05:47]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Fri 11/08/2024 06:05:47]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Fri 11/08/2024 06:05:52]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Fri 11/08/2024 06:05:52]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60A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Fri 11/08/2024 06:05:52]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Fri 11/08/2024 06:05:54]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Fri 11/08/2024 06:05:55]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0 (0x0000)...
[Fri 11/08/2024 06:05:58] - Flash Test Results: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2
        Chip Enabled Count: 4
                 Die Count: 1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2    | 0x0003 | N1,N3                                      | WARNING |
+------+------+------+------+--------+--------------------------------------------+---------+
| 1    | 0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1    | 0x0003 | N1,N3                                      | WARNING |
+------+------+------+------+--------+--------------------------------------------+---------+
| 1    | 2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32
            Number of failures: 0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2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30
-----------------------------------------------------------------------------

~~~~~~~~~~~~~~~~~~~~~~~~~~~~~~~~~~~~~~~~~~~~~~~~~~~~~~~~~~~~~~~~~~~~~~~~~~~~~~~~~

[Fri 11/08/2024 06:05:58] - Performing the FORMAT Comman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MemoryWearCycleCapability = 0
              CurrentPE_CycleCount = 0
                     LifeInSeconds = 0
                   LogicalCapacity = 490234752
                        SectorSize = 512
             SectorAlignmentOffset = 0
                  ExpectedMemoryID = 56984 (0xDE98)
                   ExpectedNumDies = 0
               SerialOutputControl = 0
                           Time[8] = 0x0000000000000000
            MiscFlag_Erase_R_Block = 0
     MiscFlag_PanicHandlingEnabled = 0
        MiscFlag_PanicOnSATA_Error = 0
  MiscFlag_WriteThrottlingTestMode = 0
      MiscFlag_DisableUserBandECCX = 1
                        L_PageSize = 0
                        E_PageSize = 0
              ErrorCorrectionPower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Low = 0
                        Enable DLC = 0
                  ExtraOptions_0_1 = 0
~~~~~~~~~~~~~~~~~~~~~~~~~~~~~~~~~~~~~~~~~~~~~~~~~~~~~~~~~~~~~~~~~~~~~~~~~~~~~~~~~~~~~~~~~~~~~~~~~~~

[Fri 11/08/2024 06:06:25] - FORMAT command completed...
[Fri 11/08/2024 06:06:25] - Waiting (2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Fri 11/08/2024 06:06:27] - Setting up the stamp information through CDU command...
[Fri 11/08/2024 06:06:30] - Waiting (2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Fri 11/08/2024 06:06:32] - Downloading the flashware to the drive... feature 3
[Fri 11/08/2024 06:06:33]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flashware to the drive...
[Fri 11/08/2024 06:06:33] - Waiting (1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Fri 11/08/2024 06:06:49]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Fri 11/08/2024 06:06:49]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TQAABBF0'
[Fri 11/08/2024 06:06:49] - Enabling SMART support...
[Fri 11/08/2024 06:06:49] - Issuing a diagnostic unlock to the drive...
[Fri 11/08/2024 06:06:51] - Setting up Max LBA settings...
[Fri 11/08/2024 06:06:54] - Change of sector size is not required, sector size is already set to 512
[Fri 11/08/2024 06:06:55] - Setting the serial number of the drive to: 24I16034MLCZ
[Fri 11/08/2024 06:06:57] - Setting the World Wide Name (WWN) of the drive to: 500080D91521S034
[Fri 11/08/2024 06:07:00] - Processing completed for device: 24I16034MLCZ
[Fri 11/08/2024 06:07:00] - Begin collecting the device post-process log/information

*****************************************************************************
SandForce Consolidate Log Bundle
~~~~~~~~~~~~~~~~~~~~~~~~~~~~~~~~~~~~~~~~~~~~~~~~~~~~~~~~~~~~~~~~~~~~~~~~~~~~~

性能:
a) intel 9代 mini PC上的结果, 装的win7, 分位压缩与不可以压缩的性能, 其实现实中非视频类基本都是可以压缩的数据, 这对NAND的寿命有很大帮助
非压缩:

压缩:

b) 老的台式机2320上的数据
非压缩:

压缩:

总结:配和压缩算法, 这个性能放在今天我觉得依旧顶级, 就是按照3000PE算, 256G的盘也有750T的写入保障;放一个我自用硬盘写放大小于1的图, 写入138T, 实际100T

附:写的太长了, 480的另外开一个帖子吧
这个东芝颗粒我还做了U盘, 效果也是独树一帜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7828520

楼主:
intel 480 看这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5738-1-1.html

网友:
这颗粒性能还不错的

网友:
确实是很强,性能基本拉满了

网友:
SF2281 V2 就开过240G  仓库还有个V4 没试过 能不能用V2的程序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特尔以前m2的180g是不是用的就是这个主控和海力士mlc颗粒?

好像是啊,我还淘过一个,不过好像有毛病,能用,发热厉害,不知道咋回事,装盒子里当移动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控对闪存质量要求比较高,性能很稳重,楼主的闪存颗粒也很靠谱

英特尔以前m2的180g是不是用的就是这个主控和海力士mlc颗粒?

网友:
这个开卡麻烦,性能也一般般,

网友:
重点是8DBH品质过硬 寿命与速度兼顾上SF2281做240G(256G)最是合适了,再大上到480/512 4K性能就没法看了。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现在玩SF的确实不多了,开卡要求挺高的没有慧荣那么傻瓜式
附上之前我自己搞的SF2281 240G SLC盘,楼主可以看看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4439-1-1.html

另外指正一下,2D闪存大家都是FG架构,CT是3D的时候才开始用的,最先是铠侠/闪迪和三星主打CT,英特尔/镁光仍然是FG,后面海力士也转CT架构了,镁光单干之后也转CT了

网友:
厉害厉害,2281真的很不错的

网友:
2281 是块甜点~(只要不掉盘)

网友:
我以前用过两次sf2281的tsop板,一次是金士顿,一次叫不出名,但做工用料很好,性能是不错,但老是掉盘,后来换成2246en才正常,镁光颗粒不变。

网友B:
这个主控对闪存质量要求比较高,性能很稳重,楼主的闪存颗粒也很靠谱

网友:
颗粒体质不错,只有2个WARNING.我开的镁光25nm的全部是WARNING,虽然也能开成功,心里很不爽。

网友:
确实是很强,性能基本拉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