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拆个超薄铜线盘一级能效电磁炉——苏泊尔SDHCB06

楼主(2025-04-15):
昨天拆了个美的超薄电磁炉,今天再拆一个苏泊尔的,加热盘直径很小,但密度厚度可观,以前修过类似加热盘的,当然也是苏泊尔的。
1、2012年的产品

2、

3、苏泊尔惯用的内梅花螺丝

4、面板下边也用了云母片,现在的几乎没有用的了

5、

6、

7、板号

8、

9、

10、

11、

12、也是断续加热,同样是这个可调电阻坏了

13、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线盘看着舒服,肯定是铜的

网友:
皮厚馅小皮厚馅小皮厚馅小,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采用了扁平铜带盘,虽然看上去线盘小了,实际上圈数多了,总体参数没变!

网友:
老货真材实料

网友:
现在这家电基本做成一次性的了

网友:
又是微调电位器问题,线盘双层叠加?

网友:
用电磁炉改装成感应加热器

网友:
很舍得用线圈

网友:
好迷你的线盘啊,不会是烧茶吧。

网友:
把可调电阻直接换成固定电阻更耐用

网友:
其实这个线盘并不是纯铜的而是铝线,只是线径很粗,线盘背面的磁条很多很重,能效比一般铝线盘高,不信你可以用小刀刮刮看

网友:
线盘看着不错,就是表面积有点小。

网友A:
大大的壳子,小小的线盘

为啥不把线盘做大而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的壳子,小小的线盘

为啥不把线盘做大而薄呢

可能这样做能效更高吧

网友:
超薄苏泊尔

网友:
电磁炉这玩意受热不均匀

网友:
苏泊尔,听说已经是外资的了。

网友:
线盘直径太小,用起来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