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闲鱼上六块钱的网卡MT7921AUN WIFI 6e无线网卡 AX1800

楼主(2025-04-15):
这种有两种,请注意分辨
1.型号WXT5GM2511是mt7920tun 目前没有win驱动,linux应该有未测试。

2.型号WXT21M2511B是MT7921AUN有win驱动,支持软路由等Linux(必须是Linux内核5.18 以上)。
请不要强制安装蓝牙驱动。否则导致蓝屏后果自负!!!!!!!!!!蓝牙用不了

这无线网卡实际上有usb3.0的,但是没找到定义只能用usb2.0了
驱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xb_N95uE-iN3kLbTNj9WA?pwd=77qq 提取码:77qq
在openwrt软路由下正常使用

总结一下,便宜好用(才六块钱),这软路由情况下还能开6g频道

网友A:
7922不错,7921被嫌弃的货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没多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922不错,7921被嫌弃的货

usb的

网友:
tcl的电视无线模块
不过竟然是WIFI6的!!

网友:
能正常安装驱动的话确实性价比高

网友:
这个厉害了,什么设备上用的??

网友:
谢谢你先替大家踩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像是USB3.0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是USB3.0的接口。

就是USB 3.0的,但是没找到定义

网友D:
能接到软路由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接到软路由上吗

能

网友(2025-05-25):
6块钱包邮还行

网友(2025-06-24):
不能见便宜就买了

网友(2025-07-29):
不知道安卓能不能驱动起来

网友:
玩不转还是不要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