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P9500耳机这里有人用过么?这个耳机在户外用,风能吹进去么?

楼主(2025-04-15):
如果密封性很差,

是不是不适合在户外使用?

网友A:
风吹不进去,冬天的话要是北方还能当做耳封保暖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吹不进去,冬天的话要是北方还能当做耳封保暖用

开放式,开放的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放式,开放的是什么

开放和封闭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开放的一般振膜反面和耳机外壳不严格封闭,从外壳外面也能听到声音,也就是你把音量开大,旁边的人能听到声音,封闭的一般有比较厚的调音面,声音泄露的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放和封闭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开放的一般振膜反面和耳机外壳不严格封闭,从外壳外面也能听到声音, ...

开放式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放式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没啥目的,开放和封闭最大的区别就是声音泄露多少的问题,对音质也有一定影响,封闭的外界声音影响比较小,大部分监听耳机都是封闭的。开放的好像是现场感和定位比较好吧听交响乐开放的多。但是这个也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目的,开放和封闭最大的区别就是声音泄露多少的问题,对音质也有一定影响,封闭的外界声音影响比较小 ...

开放主要是为了能听到部分现场声音?并不是为了透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放主要是为了能听到部分现场声音?并不是为了透气?

这2个都不是主要的吧。我认为和声音有关系系吧,开放耳机 和封闭耳机都有声学机械结构的,开放也不是一点遮挡没有,封闭也不是完全封闭密不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