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基于ref50xx的基准电压源

楼主(2025-04-15):
使用ref50xx的模拟齐纳管方式输出标准电压,在20v输入电压下,提供2.5v、5v、7.5v、17.5v四个标准电压。20v电源可以由pd充电器提供,也可以由20v外接电源提供。
pd充电器提供的电源可能对电压精度有些影响,理想状况还是20v电池为好。实际上用pd供电没看出啥区别。
为啥不能提供更高的电压?因为pd充电器最高只能达到20v,大概2.5v左右被那个600欧姆电阻消耗掉,剩下精确的17.5v。这是厂家提供的模拟理想齐纳管方案,3个2.5v和1个10v理想齐纳管串联,组合起来能提供4个标准电压,温漂8ppm/°C,精度:0.1%。
那几个2.5v的挺准,那个10v的(ref5010)准确性就不好了

网友:
表能显示的   0   太少、、、、鸟。

网友:
还阔以

不满意,楼主再撸几片ref50xx

网友:
看来电压挺准的

网友A:
用普通的三位半研究基准?

网友:
10V的压差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普通的三位半研究基准?

这个众仪zt111是4位,9999的。
弄这个是为了分辨我的另一块胜利81d,三位半的,电压显示在10v时高出众仪0.68%。现在看起来是这个胜利表不准。

网友B:
为什么不搞10v,搞出个1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搞10v,搞出个17.5

总供电是20v,所以最高弄的17.5。10v可以在7.5--17.5位置引出,还可以引出12.5、15v。。
只是这个ref5010的精度太糟,偏高了0.8%。但也不排除我那万用表对10v的测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供电是20v,所以最高弄的17.5。10v可以在7.5--17.5位置引出,还可以引出12.5、15v。。
只是这个ref5010 ...

间接测量啊,哈哈,就怕忘了

网友:
穿串设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