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自家修欧派ZTD90--207A嵌入式消毒柜

楼主(2025-04-15):
前天吃完晚饭,老母亲才跟我说,最近消毒柜下层不怎么热,我说为何拖了个把月才说,她说以为我忙,也跟父亲说起过,可能老父觉得还有一层能用就没管,我每次吃完饭洗完碗往里一放,也从来没注意那层不热那层热的。。消毒时间很长没留意看。。。

这老式消毒柜相对还好拆,这话嵌入式消毒柜抽屉比较不好拿,琢磨了一阵,发现整个柜是靠两个长螺丝拧入预先做好的木柜外壳上,拧下螺丝,全部碗筷搬出,轻轻抽抬消毒柜两边提手,整柜和盘托出。

两层消毒架的导轨不好拿,导轨上方还有螺丝固定,若不全拆导轨尝试手能否伸进后面,勉强可以,先测量温控器,通的没问题,通电按上下层指示灯都亮, 证明电已经送到,基本确定是石英管烧了。。拧下四个长螺丝,铁网拿下。石英管是双螺母固定款,用尖嘴钳夹住一只螺母拧松,用万用表测量2K.20K都测过无任何阻值。。。  赶紧下单拿下。两天后即今天中午送到, 新旧石英管对比,明显新不如旧,新石英管很多毛刺,做工比较粗糙。还买一送一这种老策略。。其实就是两支一起买的价。。本着可能上层早晚用不住,,就要了两支。新石英管测量约185欧左右,原路装好复原。刚洗好碗然后通电开机我也没等结果就走了。。。 晚上回来母亲说已经恢复正常。。

网友A:
谢谢分享,恭喜又不能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恭喜又不能换新了。

这消毒柜是住进去时发展商配送的,也好不到那里去。凑合用

网友:
配送的凑合用

网友B:
实际有没有用呢?消毒柜是紫外线杀毒吗

网友:
这玩意装了没用几次,现在都当杂物柜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有没有用呢?消毒柜是紫外线杀毒吗

多数消毒柜采用红外线灯管加热高温消毒,辅以臭氧发生器消毒,紫外线消毒因为直线传播没有渗透性,很少采用。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动手能力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