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关于带照明的浴霸供电问题?

楼主(2025-04-15):
已装修房子的浴室,要安装浴霸,但只有一个照明开关。是不是浴霸和浴霸上面带的照明实际上可以看做两个独立电器,那我把这两个都接到原有照明线路上,这个面板开关同时控制这两个电器,要用遥控开浴霸,就只能先开灯,这样可以吗?客服跟我说不行,但我觉得似乎不对。

注:这里说的浴霸上面的灯是直接接强电开关,所以是两路强电,可能有的品牌也能通过遥控开灯,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A:
你把灯接浴霸照明线就好了。灯那一路并过去,或者不并,直接用浴霸灯照明灯当灯用不就是,怎么这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灯接浴霸照明线就好了。灯那一路并过去,或者不并,直接用浴霸灯照明灯当灯用不就是,怎么这么纠结 ...

本来说的就是浴霸灯当照明灯,我说的是因为浴霸灯本身就能当灯,而且灯是强电控制不是遥控控制,可能有的品牌不是?所以它是独立开关,但是我只有一路线,要把加热功能也并上去,这样要加热就只能开灯

网友:
加热片并联220继电器,继电器接电灯

网友B:
灯开关承受不了电热片那么大的电流,用不了几次会粘连或者烧坏的。要加继电器,开关控制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开关承受不了电热片那么大的电流,用不了几次会粘连或者烧坏的。要加继电器,开关控制继电器 ...

感谢,那么如果我选择灯也用遥控的款式,也是存在这个问题,整个浴霸就不能过面板开关,需要直通,要么开关就得加继电器,是吗?

网友C:
浴霸是遥控控制这个没问题,客服告诉你不行是因为你说从灯拉一路火线零线接入浴霸总线这个,你的灯的开光的触点未必够浴霸通过,就是触点有可能烧毁危险。浴霸如果功率大一般接漏电开关走一路零火上。
我家用的是旧款的,浴霸配的按键机械开关,独立控制每一路,当时走线烦死了,而且开关也是专用的每一路独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浴霸是遥控控制这个没问题,客服告诉你不行是因为你说从灯拉一路火线零线接入浴霸总线这个,你的灯的开光的 ...

漏保没条件单独走一路,和其他共用,有什么弊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那么如果我选择灯也用遥控的款式,也是存在这个问题,整个浴霸就不能过面板开关,需要直通,要么开 ...

是的。好像有专门的浴霸面板开关,里面也是带有继电器。尽量单独走一路漏保,后面有问题便于定位问题点方便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保没条件单独走一路,和其他共用,有什么弊端吗

只要线路足够大就没问题,但是还是我上面说的,开关触点就是最大问题。你如果能把灯开关用单位空开控制,排除了触点最小接触问题,线有1.5平方,应该对浴霸2000-2500瓦没问题的,毕竟现在浴霸是只要总输入足够,或者你看看说明书总功率和输入线的要求。还有你原本是控制灯的,建议就算改成独立空开都只对浴霸的控制,把灯排除

网友:
找一个多次继电器控制开关 好像有四路的。

网友:
我家浴霸自带开关上有6个按钮,卫生间吊顶到线盒没多远 ,自己买了多芯线重新穿了

网友:
一般浴霸要接到“洗手间”回路中的(包括电热水器、排气扇等),而照明灯、镜灯要接到照明回路的,前者负荷大,也需要漏保,后者负荷轻也只用空开的。
至于浴霸上附带的灯自然随浴霸用“洗手间”回路的。

网友D:
感觉扔掉吧那个浴霸就是个垃圾那玩意很伤眼睛尤其是小孩子而且对眼睛的虹膜的伤害是不可逆真要怕冷买个暖风机价格也不贵

网友E:
传统浴霸至少有四个独立通道:一个小功率照明,一个换气风扇,发热元件1和发热元件2。早年遥控属于高端设备,只能扯很多线,这也导致线管塞得满满的,后期想抽线更换几乎不可能。去年因为四个红外灯泡有一个发白,换了一个PTC 加热的。没仔细做功课,没有选遥控款的,结果因为原有的控制线不够,只好先舍弃一个换气功能。说是等有空了再想办法,结果一晃半年过去了也没动静:

灯坚强 - 漏气灯泡照样工作的浴霸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645049

如果原来只有一组线,要分别控制发热,排气,照明等多种负载。要不就取消机械开关,完全靠遥控器工作。要不就自己用若干继电器搭建一个逻辑电路。当然这样的电路不能直接进入某个需要的状态,只能安照固定的顺序依次实现所需的状态,用熟了也行,就像电影《黄金眼》中邦德的那个圆珠笔,连按三次是红墨水,再连按三次是黑墨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扔掉吧那个浴霸就是个垃圾那玩意很伤眼睛尤其是小孩子而且对眼睛的虹膜的伤害是不可逆真要怕冷买个暖风 ...

还没买,现在几处目标地点,有一处不需要排气扇,只能暖风带排气遥控款,要么挂壁灯款。但是遥控款似乎绑定排气,那么如果装上去不用排气,也没气道,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传统浴霸至少有四个独立通道:一个小功率照明,一个换气风扇,发热元件1和发热元件2。早年遥控属于高端设备 ...

舍弃排气功能我是有这么打算,但是这属于产品内部功能,也不好拆掉,那个位置也没气道,只能不开,有什么弊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舍弃排气功能我是有这么打算,但是这属于产品内部功能,也不好拆掉,那个位置也没气道,只能不开,有什么 ...

吹风,本身就是室内循环,不需要从室外抽取空气。所以墙上没有开孔不影响取暖。接线时如果可选就不用接换气端了,接上也没什么关系,就算无意间开了换气也是室内自循环,湿气排不出去,白费电罢了。风机的功率不大,几十瓦而已。

尽量选PTC发热的那种,即便是坏了顶多是不出热风。灯暖如果坏了,像我那样冒白烟还好,如果炸裂,洗澡时身上可是连一寸遮挡的布片都没有。再说还有前面坛友说的红外线较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