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电视LED58K300U,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25-04-15):
请教坛友,这电视是不是屏坏了?

开机灰屏,有声音。拆开,断开逻辑板左边排线,则左半白屏,右半还是灰屏;断开右排线,则右白屏。
测几个电压,都有。

楼主:
分别断开左右侧,都没图像。能垫?

网友:
逻辑板各个关键点电压全部正常,或断屏线后全正常就是屏问题。

网友:
屏的可能性要大一点,首先排除一下逻辑板是不是有问题。不要迷信韩国屏,大部分韩国产的屏都有这样的危险

楼主:
闲鱼买了块逻辑板,换了无效。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