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小白求助 - SM2263XT - HP EX900 500G 开卡错误Pretest Fail

楼主(2025-04-15):
这个固态主控是HP 8068(也就是慧荣的SM2263XT),颗粒是 BW29F1T08EMHAF,前几天正常开了一次卡,但是没跑 RDT,用了一会后就挂了...
今天想尝试重新开卡,但是开卡失败。
检查CH/CE表,如下图,4个CE的通道CH3全变成了00

开卡的时候报错如下Pretest Fail 30

开卡使用转接卡为JMS583

想请问一下各位前辈,这种情况是不是主控 or 闪存颗粒物理损坏导致的?如果不是,有无补救方法?

楼主:
查询颗粒信息发现CE表对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询颗粒信息发现CE表对不上??

CE 坏了 ,屏蔽CE3

网友A:
有没有虚焊的可能

网友B:
通道3一个CE都没有,4片都坏同一个CE概率不大。很大可能是63XT空焊。个人认为先补焊主控,不行重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道3一个CE都没有,4片都坏同一个CE概率不大。很大可能是63XT空焊。个人认为先补焊主控,不行重植。 ...

谢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3一个CE都没有,4片都坏同一个CE概率不大。很大可能是63XT空焊。个人认为先补焊主控,不行重植。 ...

感谢大佬回复,我这边没有热风枪等设备,无法自己补焊或重植主控,实在不行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虚焊的可能

有这个可能的,第一次坏了之后我成功开卡过,当时没有检查CE表,但应该是好的。然后放硬盘盒里放了两天,上机用了十来分钟又坏了,就开不了卡了。

网友:
应该颗粒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颗粒有问题了、有没有虚焊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