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一款台电固态的闪存型号在 FlashMaster查不到

楼主(2025-04-15):
朋友的120G台电固态出现掉盘,想重新开卡,拆开后如图,可是闪存在

flashmaster里查不到,故发上来请大家看看,或可利于数据库。

已经下单硬盘盒,后续记录开卡过程,希望有利于初学朋友。

网友A:
固件查不到怎么搞

网友:
查ID也查不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查不到怎么搞

这个和固件的关系还差得远点吧?

楼主:
查出来也和料号对不上 所以才涉及数据库问题

目前直接sata 上用开卡软件查询ID为:453EAB927E50

网友B:
1yTLC制程,紫薯补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出来也和料号对不上 所以才涉及数据库问题

目前直接sata 上用开卡软件查询ID为:453EAB927E50 ...

闪迪早期19nm的TLC颗粒查不到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yTLC制程,紫薯补丁

大神虽只言片语,却很有帮助!本想帮助完善数据库,没想到大神早已行动在先,专此感谢!

在此给新手提个醒,看看大神的主题和回复,比百度搜索乱七八糟省时百倍!

只是紫薯补丁害我想了半天,明白后不禁失笑! 大神惜字如金,也有无奈之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迪早期19nm的TLC颗粒查不到很正常

有数据库可以查到了!

网友:
用这个查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