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威電牌M-366 125V15A;来着宝岛省的开关插排,氖泡不亮了,费牛劲更换~

楼主(2025-04-15):
宝岛省的做工可以,用料不错。24小时常开四~七年就有氖泡烧黑不亮情况。
测得电阻是67K,4mm氖泡。 开关内,电阻与奶泡脚接触,不确定发热烧毁塑料壳,还是接触不良。长时间开,发热还是有的。

网友:
电阻太小了,110v这些东西的指示灯我都直接再串联个560k-820k的电阻,150k,就这些电阻一年耗电量就不少钱

网友:
耗电又有光污染,哎,去杂物间把电驴的充电器拔了先,准备睡觉。。。

网友:
楼主大手笔,竟然这么多配件

网友:
电阻太小了,加大一倍试试

网友:
美规插座,早期的都是氖泡

网友:
铜片居然是侧立的,常见的都是平立的。

网友:
搞这么多老炮啊

网友:
还是分控的,是不是因为电压不合适啊

网友:
五颜六色的指示灯还挺好看

网友:
美标的  用的地方有局限性啊   国标就完美了

网友A:
110V的用在220V上氖炮电流大寿命短,不过台湾省的产品普遍比我们这边质量要好。我们不是做不好,而是偷工减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0V的用在220V上氖炮电流大寿命短,不过台湾省的产品普遍比我们这边质量要好。我们不是做不好,而是偷工减 ...

不是“偷工减料”,那是“降本增效”。

网友:
这插座开关下边的脚是专门供应指示灯的,一般的切断串联电阻就行。另外,你搞锡焊有点画蛇添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偷工减料”,那是“降本增效”。

资本家搞员工叫降本增效,被搞的员工躺平偷工减料

网友:
125伏,用220伏电路上电流减小一半,加一半,才是原配功率。

网友:
氖泡限流电阻小了些,发热会比较厉害,建议使用阻值220K以上的。

网友:
确实不好换

网友:
开关插排质量不错,为啥不用LED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