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华为R4815N1电源改可调80-100伏1-8 A(成本最低)

楼主(2025-04-16):
先断接起动脚测试电源好环正常显示53 V。

图二主要拆下小板主变

变压器重绕次级8+8

小板上要换三颗电阻R551 R552 R639
最后接蓝牙板调试

网友A:
改的可调范围太窄了吧?

网友B:
光拆小板,这个步骤拦住95%的坛友,这个我拆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拆小板,这个步骤拦住95%的坛友,这个我拆不了

慢慢来吧,昨天晚上太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可调范围太窄了吧?

半桥LLC可变范围本来就不大

网友C:
能不用小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用小板吗?

不行小板上有驱动电路

网友:
前段时间刚好买了个这种电源用来改成打气泵的电源,感觉还不错,学习了。

网友(2025-10-15):
各位大佬R551 R552 R639

分别换多少K的呢

网友:
非常经典的帖子,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