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烧了个金封2N3055,拆开看看

楼主(2025-04-16):
烧坏了一个金封2N3055,拆开看看

外观,字迹感觉像假的,这个2N3055是设备上的,按理说不应该有假

开盖,感觉晶圆不大,不知是不是假的

放大晶圆,有明显烧的痕迹

谢谢观看!

网友:
照片拍的很清楚啊,看着很漂亮

网友:
连击了,编辑一下,那到底是真是假呢?

网友:
就这鸟样,应该是真的

网友:
像是真的,我猜的

网友:
看上去不像假的

网友:
东西是真的

网友:
难得一见真面目,谢谢啦

网友:
被击穿了  看出啦了

网友:
必须是真的

网友:
看起来不像是山上的

网友:
这微距效果真不错啊

网友:
应该是真的

网友A:
网上有把贴片三极管装在里面替代使用

网友:
拍的很清晰,感觉是真的

网友:
芯片确实有点小

网友:
好像这个管子假货最多,有时候假的多了,真假都没办法对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把贴片三极管装在里面替代使用

没必要吧,这个又不贵

网友:
如果是山上的,这是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