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关于电池包维修

楼主(2025-04-16):
手头有几个十节电池包需要维修,电芯品牌不相同,拆开基本都是一个或两个电芯的问题。请教一下这种情况大家怎么处理,淘原品牌电池还是拆电池组合使用?
电池整体更换或改5节包不考虑

网友:
拆除坏的,测量附近电池组单元体的内阻和容量,找个接近的换上,再对每个电池补电均衡

网友:
就换其中坏的一两节电芯治标不治本。。

网友A:
最好整组更换,换下的电芯重新分容分内阻后重组。

网友:
不讲究的话,单换一颗就好。

网友:
得过一次电池包,不仅并联还串联,最后低价卖给小作坊改装童车去了。

网友:
同款的换一颗就行了,但是用不了多久就要均衡了

网友:
内阻仪测内阻,放电仪测容量。选择电压差0.01伏甚至更小,容量差距100mah以内甚至更小的可以组成良好电池包。否则电池包能用的容量是最小那个电芯指标,甚至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整组更换,换下的电芯重新分容分内阻后重组。

手头需要维修的有三个包,三个牌子的电芯,5节的电池又足够了
这几年20V工具已经逐步统一到大有和大艺两种了

网友:
麻烦,得先找出有问题的那节,个人只能测电压内阻,另外一个方法是充满电,用电热丝放电,同时查看保护板上哪几节电压下降的快,需要保护板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需要维修的有三个包,三个牌子的电芯,5节的电池又足够了
这几年20V工具已经逐步统一到大有和大艺两 ...

只换目前看起来坏的电池大概率用不了多久又坏了。

网友:
从电动工具店以老板口中的“废品价”5元一个收了两个,居然充电就能激活,牧田接口的10节电芯,插座出口内阻62毫欧……感觉还可以战斗一段时间……

网友B:
电池这玩意,耐用也耐用,坏也容易坏,你说怎么维修,主要看你收费情况。按你说的整个更换不考虑,那能想到的只有如下办法。

1、采样,把每串的内阻量出来做好记录,如果其他4并内阻相差不大的,基本替换2个电池就解决了,差距大的基本就只能拆了作为备件或者不维修了,不然有你好受。
看电池品牌和型号,知型号就知道容量(不排除套皮,套皮电池就麻烦了,只能眯着眼睛赌运气了)

2、看客户分布,如果是几十个都是单一客户,你很难交差,如果是一个客户有好些个甚至几十个,就可以考虑拆东墙,补西墙以及其他人的墙。
最后得到几个完全无法维修的电池,你自己也不需要买其他电池,这行做久了,你手中自然有一批不同内阻容量的电池,可以用于补墙

3、要想维修好,这步骤及其麻烦,把电池拆散,测出每个电池容量和内阻,然后内阻容量相近的组电池组,这是不替换电池的最佳办法。时间成本,买测试仪器成本,可能比替换全新的都贵。
马虎工作就是,按型号,找个容量差距小的以内的,找个内阻差距小的电池替换上去就行,

4、替换电池,一定得替换容量,内阻相近的,,工具电池,容量基本要小于25m欧,好的基本小于15欧,甚至顶尖的10以下,,我建议你换电池一定得找内阻差距小于1m欧的,与原来的电池差距越小越好,而不是内阻越小越好。,至于更大内阻的,个人觉得不见得有维修价值,硬是维修那就属于蛮干,只能找最接近的替换上去。实在没有随便补一个也没办法,起码能用,以后是否出问题先不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电池这玩意,耐用也耐用,坏也容易坏,你说怎么维修,主要看你收费情况。按你说的整个更换不考虑,那能想到 ...

多说一句,按你说的几十个,那维修量还是挺多的,如果能保证长期有量,建议自己搞个设备分容,坏电池来了,直接把他们拆了,分容后记录备用,时间久了,自然有足够多的备用电池,,每次收到要维修的电池,如果内阻差距一旦过大,那就直接上自己的库存二手电池,口碑、效率会更好,自然也更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说一句,按你说的几十个,那维修量还是挺多的,如果能保证长期有量,建议自己搞个设备分容,坏电池来了 ...

谢谢,你看错了,是几个
就自己用还有帮朋友搞,以前10节包有问题挑一下改5节,现在5节不缺

网友:
这个论坛老牛是专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看错了,是几个
就自己用还有帮朋友搞,以前10节包有问题挑一下改5节,现在5节不缺 ...

10节改五节,有一个风险,就是放电倍率不足,可能带不动,或者功率达不到,更可能电池发热厉害,甚至起火,。。。
比如,正常5节需要电池放电20A的电池,用在十节上,就是10A放电的电池就够了,这就是为什么低端都爱用10节电芯,,明明5节更节约啊,
原因就是电池放电倍率,20A放电的电池基本都很贵,属于动力电池,10A放电的电池大把,当然价格也还是不便宜,而原本工具如果只要求15A呢,那7A放电的电池可谓是遍地都是,各种二手都能满足了,

网友:
纠结啥买动力电池换上或者连电钻都扔掉(彻底解决)

网友:
随便替换掉坏的修好还是不耐用。按照你的要求,不换电池,不改5节电池包。唯一耐用的修复方法就是

假如你有A,B两个10节电池包。取A包5节,B包5节好的,然后每组A搭B   正好5组10节    内阻,容量几乎差不多的组合。

不知道我这样说你有没有明白。这样修复的相对要耐用一点。

网友:
5串5并的改5串4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