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黑胶体U盘短接方法图示 黑胶体闪存盘短接恢复实战

楼主(2025-04-16):
短接后,插入电脑,量产工具才能识别,就可断开,开始重新量产。。。。

网友:
收藏了,遇到试下

网友:
收藏,有時間自己試驗一下。謝謝樓主。

网友:
可以试验下

网友:
谢谢分享实战经验

网友A:
通用么,我倒还真有个黑胶体扩容盘...

二○二五年四月十六日

网友:
通用性     怎么样

不同厂家   的  设计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么,我倒还真有个黑胶体扩容盘...

大多数通用,少数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