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PDD上40入手的无牌电动扳手4815电机牧田接口

楼主(2025-04-16):
手头牧田电池有多,忍不住又在PDD上撸了一个无刷电动扳手,40块钱没有品牌,用的4815电机,拆开内部结构零件与其他网友贴的拆机无刷电动扳手差不多。

PDD上牧田接口的电动工具还是比大艺的少些,不像大艺接口的一搜一大把,价格也贵点。

电动扳手拆装大螺丝,确实比手电钻强太多了。但是小螺丝还是老老实实用手电钻靠谱。

网友A:
这玩意扭力多大?正想找个拆汽车轮胎的。

网友:
几百牛应该是有的。低端180牛?最差就是电起子弄成电板手使。也有200n左右。
冲击机构在那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扭力多大?正想找个拆汽车轮胎的。

PDD上有个号称能拧小车轮胎螺丝的,裸机30多点

网友:
我怎么开到的都是70元以上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扭力多大?正想找个拆汽车轮胎的。

没看到转子,根绝经验估计150N-200N左右。电池用好一些,可能能到250N.

网友C:
我买大艺A3接口的,裸机29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大艺A3接口的,裸机29块钱

看样子差不多,这个价格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大艺A3接口的,裸机29块钱

有没有车啊老铁

网友:
车早就开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DD上有个号称能拧小车轮胎螺丝的,裸机30多点

我之前看到坛子里那个搞活动的电扳后,也是号称能打轮胎螺母,坛里也有人测了能打动,我试了,怎么都打不动

网友:
现在就有啊  刚才看了一下29.81

网友:
PDD上确实有29元的无刷电动扳手,我买了的,叫什么领克牌的,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么便宜的东西,没那么大的扭力,拆10mm左右的螺母,还是可以,不要做梦打22mm以上的汽车螺丝;当然也有大扭力的,价格高。

网友:
之前16元包邮买的扳手   换个正规电池就可以卸下来轮胎螺丝了   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雷力讯

网友:
通用机器,价格实惠,

网友:
为什么每次我都没赶上车啊。。下次有车了,发一下帖吧各位

网友:
铜线铝线?

电池几个电芯?

网友:
小汽车是的所有螺母都能拧

网友:
PDD就是这样,买的越多优惠就越多,让你停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扭力多大?正想找个拆汽车轮胎的。

没被风炮干过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