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维修力科高频信号发生器 高压包能用电视机高压包代替吗?

楼主(2025-04-16):
维修力科高频信号发生器,不开机。拆开开了,显像管灯丝亮着,屏幕是黑的。仔细检查,高压包缺了一块。用万能表测量高压包的次级线圈,电阻280MΩ。估计是高压包坏了。可是这台湾生产的零件,哪里有卖的?能用电视机高压包代替吗?

网友A:
应该就是电视的高压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电视的高压包

台湾生产的高压包,配件不好买呢

网友B:
管脚能对上?

网友C:
高压包次级集成有高压整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包次级集成有高压整流管的。

难道是高压蒸馏管烧了?拆开高压包修蒸馏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脚能对上?

管脚能对上,我担心电压和阻抗对不上

网友D:
直接拿横河、建武等品牌的件换上,保证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拿横河、建武等品牌的件换上,保证一模一样。

牌子不一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管脚能对上,我担心电压和阻抗对不上

几个绕阻?初级阻抗测一下,要是差不多装上试一下。

网友:
高压包高压绕阻用指针表10K测量,内部串有整流二极管,还是串几个的。高压帽是直流高压正极,示波管玻璃壳外面的石墨层和内部的阳极形成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绕阻?初级阻抗测一下,要是差不多装上试一下。

绕组烧坏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