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220-380V的指示灯,看看为什么能够宽电压

楼主(2025-04-16):
一个220-380V宽电压指示灯,用的元件很少,分别通过一个104J电容和2.2K电阻接入电源,灯板上有2个A7三极管和一个灯珠,大家看看为什么可以宽电压使用

网友: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用电容容抗恒流的LED灯。

网友A:
就是最简单的阻容降压,A7应该是二极管,整流用的

网友:
这个A7挺神秘的

网友B:
你这个有点糙,看看这个比较精致

网友:
120v到240v也是宽电压

网友:
因为发光二极管发光的电流范围宽

网友:
这个不是恒流电路

网友:
可能亮度会有所变化的。

网友:
220以上亮度会显眼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最简单的阻容降压,A7应该是二极管,整流用的

A7的3个脚都用上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有点糙,看看这个比较精致

阻容部分好像一模一样

网友:
耐压取决于电容,这个A7整流管少见

网友:
虽然我不懂,但我也听说过阻容降压,这个电路板刚好有电阻和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A7的3个脚都用上了啊

网友:
1uf电容限制电流,全波好像是60ma左右,104电容就是6ma,半波3ma,和电压关系不大,电容器耐压够用就行,电阻是降低电容充电速度的,避免通电一瞬间电流太大冲击坏整流器和led

网友:
BAV99的丝印代码就是A7   这个是二极管,估计也就是常规的阻容压降恒流驱动,阻容压降有恒流的特性

网友:
这不就是阻容降压

网友:
电压高的亮度要高些吧

网友:
比较典型的阻容压降吧,LED既导通也指示,不超过额定电压电流就一直工作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