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魔改“CH341土豪金编程器”,修正其设计缺陷

楼主(2025-04-16):
最近发现这种CH341A编程器有个严重的设计缺陷,其IO电平为5V,导致其烧录某些厂商的SPI NOR Flash时出现问题。其实这个缺陷不容易发现完全是因为大部分Flash厂商留了足够的冗余,3.3V电平的Flash干到5V电平都没事,像我这次遇到冗余没那么够的Flash就翻车了。

测量CH341的28脚VCC,可以看到其为5V,通过可恢复保险丝连接到USB VBUS,导致其IO电平为5V。那么我们魔改的思路就很明确了,就是把这个脚与5V的连接断开,并将其连接至3.3V

注意这里的一个坑,当CH341的工作电压为3.3V时,其9脚V3也要连接到3.3V,不要把这个忘了。

接下来开始魔改。下图红框中的线连接5V与CH341的28脚VCC,直接切断。

最后飞两根线完事,把CH341的28脚与9脚连接到1117 LDO的2脚VOUT,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
谢分享,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看来回头要小心了。

网友:
谢谢分享!回头也改下

网友:
赶紧看看我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
我用TL866II PLUS,还有T-48编程器,这玩意太慢了,应急用用还是可以的,之前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管,因为我不常用这个。

网友:
我买的土豪金,可以3.3 5 选择的啊

网友:
以前在某个论坛看到过这样的改法,确实有效,

网友A:
我一看到有商品广告里有土豪金字样的   马上就踢出意向范围

一般来说这样的产品都是草包设计的

好好的2块钱你不用  非要什么土豪金。。

网友:
学习了,下次有空也改一下。

网友:
画个板嘉立创上?

网友:
应该有个跳线,电压选择的

网友:
你需要一个电平转换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看到有商品广告里有土豪金字样的   马上就踢出意向范围

一般来说这样的产品都是草包设计的

茶老师好
这产品,主打中国市场

网友:
我买的是有跳线版本,换个跳针插就行了,那还是编程器市场鱼龙混杂,每家做的不一样。

网友:
当年十来块买过一个,硬改了几个路由器。

网友:
居然有这种问题

网友:
我买的这个好像是可以切换电压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注意

网友:
不会玩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