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奥克斯电蚊拍(AUX FC-889)

楼主(2025-04-16):
现在气温高了蚊子出来了,拿出2年前买电蚊拍,充不了电。一年前就有充电接触不良,现象是充电指示灯在充电线插到底不亮,
拔出一点后就会亮,懒得拆开修旧就这样用着。现在拿出充电是无论怎样只要松手后灯就不亮,不得已只能拆开修了。
从现象看是充电口的插座虚焊了,但是拆开看充电插座并没有虚焊,难道是插座里面的电极磨损了?
那还得买插座了,正在一筹莫展时用手摇充电指示灯,奇迹出现竟然是指示灯脱焊了,补焊后故障排除。
其实只是指示灯接触不好,并不影响充电。电蚊拍只是从40cm的高度摔了2次,这么点高度就能把焊脚摔脱焊,这质量也是没话说了。

为了保险给所有的焊点补焊免得其他地方又出现脱焊,在补焊过程中还被高压电容储存的电给电了一下,威力不亚于220V的交流电

开始以为这标签纸下藏有螺丝,尝试把标签纸撕开一道口把螺丝露出,
发现不能完整撕开会分层,那就只有戳个洞了,然而,这并没有螺丝,
得把右边那4颗螺丝拆了

电池大跌眼镜,竟然是14500,不是18650

还是用锡焊直接焊,
作为一个品牌这工艺也太潦草了。
连接线倒是用了硅胶线

充电插座是直插的,上面还留有装配工的指纹

充电指示灯管脚脱焊

网友A:
红圈是蓝牙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是蓝牙模块吗?

是电池保护板,这玩意连蓝牙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池保护板,这玩意连蓝牙有什么意义?

流行蓝牙模块,X米的电水壶也用手机语音操作的啊。

网友:
现在的电路板比以前的简约漂亮!
现购的再也不用改造了!

网友:
电路还是挺简单的

网友B:
听说,把那个CBB电容换成4kv的,可以把蚊子电没了。

网友C:
自带电池手感太轻的话,建议换好点锂电芯。里面空间够的话,切掉支撑装电池架,下次更换电池不用焊接。

网友D:
拍声弱不知加大电容是否有效

网友:
电蚊拍黄18650吧,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带电池手感太轻的话,建议换好点锂电芯。里面空间够的话,切掉支撑装电池架,下次更换电池不用焊接。 ...

里面空间装21700的电池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声弱不知加大电容是否有效

没试过,只要功率管功率够估计会提高

网友:
充能炸蚊子很解压的,哈哈哈哈,昨晚炸了三只。。。

网友:
led指示灯也很轻应该和掉地上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
这是贴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把那个CBB电容换成4kv的,可以把蚊子电没了。

听你这么一说,下单买了3kV的CBB来试试

楼主:
奥克斯电蚊拍更换高压电容,增加电蚊威力试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6111-1-1.html

把电蚊拍14500锂电改成18650,同时升级输出功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0240-1-1.html

网友:
这电路板也太简洁了

网友:
电路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你这么一说,下单买了3kV的CBB来试试

我只是听说,请楼主不吝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