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自行车码表失败

楼主(2025-04-16):
天气好了骑自行车上下班,装了个的码表可以看速度、时间,还是挺方便的。用了没多久就出现问题,在骑行时速度掉到0,过段时间又自己好了。后来直接一直速度是0,拆开敲击了几下干簧管有速度显示了,是乱跳。在网上买了干簧管更换,用了一周左右约150km,又没速度了。这便宜货质量太差了,坛友们有什么好办法。

补充内容 (2025-4-28 15:25):
并联了两个干簧管,目前使用正常。坏了再来向大家汇报。

网友:
这玩意是有寿命的,这么搞不合适吧

网友A:
打磨一下表头和表座的连接触点,我也用了这个码表好多年了

网友B:
我也用这样类似的码表,没出过过问题。
里面是干簧管?一直以为是霍尔开关

网友C:
买个GPS定位的不久搞了嘛。

网友D:
能不能用霍尔元件代换干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用霍尔元件代换干簧管?

引线只有二根,不加线肯定不行。

网友:
买国产的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磨一下表头和表座的连接触点,我也用了这个码表好多年了

短接表头的触点有响应,万用表量干簧管放磁铁上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这样类似的码表,没出过过问题。
里面是干簧管?一直以为是霍尔开关 ...

我的没用多久就出问题了。

网友:
这是早期的码表,故障率不高,确实是干簧管磁铁吸合方式,我用了好几年,线都硬帮帮老化也没罢工,记得安装有讲究,磁铁与传感器有方向,上下不能弄反,尽量贴近,一圈给自己的轮毂外径调整数据,后来我用侧面触摸那种,传感器依然是磁铁干簧管,电池太费了,就拆下来吃灰,好几年没用码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GPS定位的不久搞了嘛。

gps码续航不行,充电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表头的触点有响应,万用表量干簧管放磁铁上不通。

你理解错了,我不是让你短接触点,是表头表座连接点接触不良,你把那4个点都打磨了再装上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便宜的,也十来年了,还能用。不过不推荐,还是买个贵一些的,质量好。

网友:
换水银湿簧管试试,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于震动环境
或者换大电流干簧管,银触点的那种

网友:
我是直接装了一个手机支架,用手机看速度

网友:
干簧管是常闭的,打开一次才计数,如果用两根干簧管串联使用会怎么样?一根不能断开还有另一根

网友:
可能是干簧管与磁铁的位置没有调整好……

网友:
码表是易拆的吗?背后有两个触点,跟底座接触,底座引出线装到轮子那,磁铁跟着轮子转一圈它就计数一次。可以试试不用干簧管手工接触看看它有速度没有。
我怀疑是码表跟底座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表头的触点有响应,万用表量干簧管放磁铁上不通。

这种估计干簧管响应速度跟不上容易坏,是不是要更快响应速度的干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