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2025.4.16拆个稍微好点的鼠标:迈从G3A

楼主(2025-04-16):
迈从G3A 800mah电池的,可以参加国补,原价99,国补后85一个。

采用PAW3311引擎。对我办公来说够用了。
用的是欧姆龙1亿次的微动和TTC银轮。
支持蓝牙+2.4G无线+type-c有线三模连接。
支持web hub和驱动调节。

下面是拆解:

网页和驱动调节界面:

网友:
续航还是短了点。

网友A:
很漂亮的老鼠,模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的老鼠,模具不错。

外观几乎1:1复刻了罗技的G304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观几乎1:1复刻了罗技的G304

的确,看着跟罗技304一样

网友B:
这个电源如果想要更大的,可以自己订制更换的。很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观几乎1:1复刻了罗技的G304

“借鉴”“复刻” 就不说是抄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鉴”“复刻” 就不说是抄袭

哈哈哈,有道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如果想要更大的,可以自己订制更换的。很简单的。

800mah够用了。我不打游戏

网友D:
外壳做工很精细,内部板子做的也上档次

网友:
这款看上去确实是好鼠标

网友E:
复刻罗技的外观,是不是把双击也会复刻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刻罗技的外观,是不是把双击也会复刻下来

微动换了,欧姆龙1亿次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做工很精细,内部板子做的也上档次

价格实惠

网友F:
是不是山寨上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山寨上岸的?

定位游戏鼠标,还不错。别的就不知道了,反正国产

网友:
以前叫山寨,现在叫复刻

网友G:
看起来做工还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做工还挺不错的

确实还可以。有国补还不错。